G470的通病应该是这个

楼主(2013-11-16):
好久没有在论坛逛逛,前几天看到了论坛人有很多人在讨论G470的通病的问题, 现象就是没有集显供电 ,和两项CPU供电

这个机器采用的是ISL95831 芯片,这个芯片控制集显供电和CPU供电,开机电流一般是停在0.4电流左右,这个时候去查这个芯片的一些功能引脚,各个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查到这里基本不用去查了,直接把CPU供电芯片的24脚连着的电阻摘掉,看是否有集显供电和CPU供电,我做过实验,拆掉电阻后集显供电和两项CPU供电都是1.08v左右,有个要注意的是摘掉电阻之后,CPU也要装上去才能有电压,  不知道其他高端的笔记本是不是也是这样 这个电阻在电路图用PR942表示的 ,1.69K的

主板上电阻位置  如下图  图了一点红色的地方,就是这个电阻

如果把这个电阻摘掉之后,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有的话,那就跟芯片的本身电路和它的  外围电路都没有关系, 应该去查南桥,以及南桥的BIOS,和EC有关的信号,  不要去换ISL95831这个芯片,因为上次看到有一个人在论坛里面换了三个芯片都没有好,后来他说他修好了他竟然说是换了第四个芯片才好的, 这个不是扯蛋吗,都懒得看下去,,  现在的HM65级以上的的芯片组,都是CPU采用两根 SVC   SVD这两根总线去调节CPU电压的,cpu要出这两个信号的条件就是南桥要发出CPUPWRGD给CPU  ,也就是VRMPWRGD 给CPU , cpu收到这个信号才会发出SVC SVD 如果这个CPU已经收到了CPUPWRGD ,cpu电源好信号,CPU还不发出,那就要去刷BIOS,如果没有cpu没有cpuPWRGD ,那就要去查CPUPWRGD前面的一些信号,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南桥要发出CPUPWRGD给CPU,跟SYSPWROK 和VGATE 没有关系,也就是没有这两个信号南桥也会发出CPUPWRGD给CPU ,前提是南桥没有坏的情况下, 因为我做过这个实验,没有他们两个信号,南桥也能发出CPUPWRGD ,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这个机器我讲了这么多,前面是铺垫,让新手能看懂老手就不要扔豆腐砸我了,  以后如果G470出现了,电流上到0.4左右的电流,没有CPU供电和集显供电,芯片的供电和开启不用去查了,直接把那个24脚的电阻摘掉后,看看有没有电压 ,三个电感都是1.08V左右,如果有了 就不要去搞CPU供电芯片这一块, 去查南桥有没有发出CPUPWRGD 和刷BIOS,换EC,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换南桥会好HM65的桥,换了还没有好,在把CPU换了,肯定能好,但是前提是电阻摘掉之后要有电压,如果没有,那就跟芯片本省或是外围电路有关系了,,这个可能只是我的想法,换了南桥还没有好的话,不要放弃治疗,在换CPU试试看,如果都能好的话,在论坛里面发个消息, 谢谢!!
下面这个机器就是我修好的G470     I5    的换的AB壳  是G475的    现在这个机器跟老板回收过来了,花了几百元钱,把我陪着我在维修行业奋斗3年的东芝爱机换掉了。

发这个帖子的原因,因为最近太忙了,好久没有发帖了,懒得发,有些难修的机器有,想拿出来分享,但是懒得打字,   以后有时间会多发点帖子,不然对不起迅维的学弟们!!!!                                                                                                    作者:  抓波高手  {艺名}

网友A:
怎么这么多的重复啊,南桥是发出procpwrgd信号给cpu,然后cpu再发出svid信号给供电ic,才产生cpu供电

网友:
支持一下 呵呵就是还不懂电路呢刚学的

网友:
有机会我用这个办法试一试

网友:
g470可能通病

网友B:
谢谢楼主的精妙讲解,但你说的换了四个95831才好的帖子.有可能是我的那个帖子,我的是换到第三个才好的,只是前两个和笫三个都有输岀且电压都一样.当时别人不断地催几孚放弃

网友:
前几天刷BIOS好了一个,就看了下电流,也没 测电压,有时候感觉很重要,当时顾客在就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精妙讲解,但你说的换了四个95831才好的帖子.有可能是我的那个帖子,我的是换到第三个才好的,只是前 ...

这个呢只是我的个人想法   还需要更多人的去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么多的重复啊,南桥是发出procpwrgd信号给cpu,然后cpu再发出svid信号给供电ic,才产生cpu供电

我小学毕业的    文化水平不行  ,将就将就

网友D:
G470的通病,换IC,换南桥,换CPU,刷BIOS,感谢楼主的精彩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470的通病,换IC,换南桥,换CPU,刷BIOS,感谢楼主的精彩分析。

灌水是吗 ,   小心被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灌水是吗 ,   小心被抓

真心没有灌水,这不是在总结楼主的通病帖子嘛,得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E:
这个南桥是爱坏,遇到过N多了,U压不出,换南桥搞定。

I3的机子,还能把南桥分的这么清楚么

网友:
楼主 果然是高手

网友F:
CPUPWRGD 给CPU,cpu收到这个信号才会发出SVC SVD ,在产生CPU电压对吗,,   我想问,这个CPUPWRGD没发出来, 桥好的情况下,那我们该查什么信号或者电压

网友G:
你的意思是CPUPWROK与PWROK和VR—PWROK没关系是吗

网友H:
好羡慕啊,你们老板对你真好

网友:
哦,熊伟你发帖真不是真心的,没积分了被逼的,要不要我借点分给你啊

网友:
那到不是   ,我的下载分用不完        只是发发牢骚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PWRGD 给CPU,cpu收到这个信号才会发出SVC SVD ,在产生CPU电压对吗,,   我想问,这个CPUPWRGD没发出来, ...

一些PWROK  之类的啊   前面的电压之类的 ,不过一般很少,这里的通病可能就是南桥了   仔细看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好羡慕啊,你们老板对你真好

我的那个东芝的卖给你要不要 ,

网友I:
大师傅啊 那个电路图怎么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CPUPWROK与PWROK和VR—PWROK没关系是吗

CPUPWROK   就是VRPWRGD    只是南桥内部的名称不一样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大师傅啊 那个电路图怎么看的啊?

看你光个身子要怎么地  ,  比我还自恋 ,

网友:
楼主你好,的确是这样的,我的也是换HM65好的,提个问题,V470(LA-47)这个机器的毛病也是不出CPU供电,我有点位图,除了没有SVID波形(有电压)外,其他正常,供电,开启,CPU也收到了PROCPWRGD也就是CPUPWROD,电流0.25A,不会掉电,换过芯片,刷过BIOS,最初的故障是大短,就是小铁盒,上管啦,六个全换了,碰到两台啦,修不出来,郁闷中,楼主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把R492电租拆了之后,CPU和集显供电出来了。机器能亮不?

网友(点评):
晕,当然是不能亮了啦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块三星的I5板子,也是CPU供电不出来,估计也是桥挂了,由于这里没有钢网,没有珠子,,我换都不想换了。    多谢楼主啊

网友:
o(︶︿︶)o 唉  最后竟然换板了!!!换版赚的钱更少

网友:
前天还有个G470没修好呢

网友:
我这有一个G470,客户拿来的时候有事能显示,就是屏一直再抖,现在是直接不显示,有背光没有图像显卡换了南桥加焊了BIOS刷了!各位大哥,接下来我给怎么办??

网友:
G470以后要多注意U坏

网友:
又学到了一个通病,谢谢楼主分享,芯片24pin连接的那个电阻取了,电压就出来了,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还不错看懂了多多发表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小学毕业的    文化水平不行  ,将就将就

谢谢分享我想知道那24脚是什么脚请回我

网友:
人外有人啊,做了3年,就到这种水平了,修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个东芝的卖给你要不要 ,

100块我收了

网友:
ISL95831 24脚做什么的? 为什么要摘掉这个电阻?

网友:
主板问题i是CPU 啊

网友J:
没听懂,不知道有关联吗。。。。

网友C:
怎么可能   我的主板值个6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   我的主板值个600元

你去抢呀 ; 淘宝价50块   还是没打折的

网友:
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修过很多I系列的机器,就这款机器南桥容易自然损坏,HM65的,进水或者摔过的就不说了,其它一般都是HM55坏的多,算是个通病,还有就是这个机器CPU也肯坏,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听懂,不知道有关联吗。。。。

什么没听懂啊 ????你要表达啥子?????

网友:
努力学习 杀尽所有通病

网友:
高手,学习了,碰到几个,都没有修

网友:
不装那电阻能亮不

网友:
不错经验,G470卖不高价回收

网友:
I5多少,成色好2K多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故障,遇到过两台都是开机不显,电流1.35左右,

网友:
楼主的机器是修什么好的?U?桥?BIOS?EC?

网友:
培训过的水平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对供电信号这些都不太懂,不过多看帖再看视频。我感觉应该思维正确

网友:
楼主用的机器真好 陪我的维修爱机还是IBM T43呢 卡死了

网友:
这个南桥是爱坏,遇到过N多了,U压不出,换南桥搞定。

网友:
这个思路很好,新手值得借鉴,让新手减少绕弯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看你光个身子要怎么地  ,  比我还自恋 ,

呵呵!你还 没有说交我看电路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你还 没有说交我看电路图啊

有两种方案:  1.去迅维学两个月    2.给我交学费,我教你    怎么样呵呵

网友(点评):
哈哈开始招学徒了啊

网友:
有营养,值得加分

网友:
楼主乃神人也....发现越来越多高手了...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学习知识,成长自我

网友:
这个办法下次可以试试,有时候不是CPU供电那块的问题,修的修的问题越来越大

网友:
有条有理,思维缜密,学习了~

网友:
这个病还没遇到过、遇到了就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下、多谢楼主发这种有营养的帖子、

网友:
     几百块钱收个I5的来玩;还是不错啊。我想请教下:为什么去掉1.69K的电阻。CPU和集显电压就会出来。那个PIN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不愧是月饼的好徒弟!

网友:
的确是新手看得懂啊  感谢楼主分享   以后或许能秒杀了

网友:
来到江山这边修I系列的机器特别少,这种情况还遇到过!楼主道出了新的设计理念,或计以后这将是通病吧

网友K:
高手  学习了。 多多发些信号的有关的故障 让我们学习下。请教一下,我这里有个索尼的版号MBX-250进水的机器,系统供电坏了  CPU供电坏了。 我现在修加电了  但是不显示   电流上到1.32左右就开始跳了  1.32-0.20-0.98-1.32 一直这样循环跳变 都快愁死了。指点一下思路  感激不敬!

网友:
学习了,G470的问题确实不少

网友L:
这电阻拆掉不装CPU貌似也能出CPU供电的把。。。PROG1脚  数据手册上写的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电阻拆掉不装CPU貌似也能出CPU供电的把。。。PROG1脚  数据手册上写的都有。。。

数据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我这个不装CPU没有供电, 下次你可以去实验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高手  学习了。 多多发些信号的有关的故障 让我们学习下。请教一下,我这里有个索尼的版号MBX-250进水的机器 ...

示波器抓一下有没有跑马了     不行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我这个不装CPU没有供电, 下次你可以去实验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差别呢

汗。悲剧。。

网友:
现在有很多的本子不装CPU是不出CPU电压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机器修的还蛮多,以后可以参考了!!!!

网友:
写得还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
这种修法确实省事,谢谢楼主分享你的维修经验

网友:
看得出楼主是个高手。讲解也细。

网友:
时序分的好清楚,实在佩服!

网友:
现在的电路的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支持你 ,,,下次修机器 就好多了

网友:
好东西,要的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把这个电阻摘掉之后,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有的话,那就跟芯片的本身电路和它的  外围电路都没有关系, 应该去查南桥?????为什么  给我解释一下吧

网友:
这机器也爱进液

网友:
学习了,比较少遇到这种机

网友:
可LZ有的去掉这个电阻没有出集显,只出CPU供电,这怎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小学毕业的    文化水平不行  ,将就将就

我晕,小学文化的来修电脑!你牛X!

网友:
咦,请问楼主.那个接地电阻对于芯片起什么作用?摘掉就好,学弟愚昧

网友:
- -,此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器我碰到两台是CPU坏的

网友:
比较详细,看完你这帖子又学到不少东西,以后多关注你发的帖子

网友:
HM65确实先进了,得学习呀.落后落后.......

网友:
楼主向你学习了,什么时候才会有你这么高的水平呀,楼主你修几年电脑了呀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
大神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南桥是爱坏,遇到过N多了,U压不出,换南桥搞定。

这孩子,没看懂你说的啥意思,I几的不重要,关键是二代的.

网友:
不错,整个过程很清晰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子 是进水的 还是二修机 被同行洗得干干净净 无从下手 3V.5V都有 就是按开机键无反应

网友:
按照LZ说的   没摘那个电阻CPU没有电压     摘掉以后PL902、PL905/PL904的电压一边1.05   一边1.58   正常吗?

网友:
我的去了电阻也没出来电电压,看来要去换85831,开起,供电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