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不懂还是少数人知道此板内接不显的原因

楼主(2013-11-16):
东芝C805 版号DABY3CMB8E0 REV:E   外接显示,内接不显。首先屏和屏线排除,主要是板子的问题。

VIN:19v   +3V有3.3v满足 差分信号都有阻值,
板子上LVDS_PWM这个信号不采用,所以R423没装上,而此板子是独立的,采用的是EV_LVDS_BRIGHT,控制亮度调节的信号。量到这个电压没有
DISPON_O开启背光,这个信号的电压也没有,当LCDVCC有了后,此电压自然会出来,被EC控制。
LCDVCC这个电压也没有,意料之中
INT_DMIC_DATA,INT_DMIC_CLK这两个信号电压为3.3v,手上没波仔,打不到自己想要的波波
   那就先查查LCDVCC这个电压

u26只有第4,6脚有3.3v,直接把芯片卸了,1,6脚相连,lcdvcc有3.3v  但是这两个EV_LVDS_BRIGHT,DISPON_O信号无电压,那就直接连一起吧,还是不显示,继续查LCDVCC的开启信号,此板采用的是EV_LVDS_DIGON,这个是开启独立显卡LCDVCC的信号,而没采用的LVDS_DIGON。EV_LVDS_DIGON直接与独立显卡U5000相连,其实显卡早加焊了,无果。还有EV_LVDS_BRIGHT这个信号也是与独立显卡直接相连的,这两个信号都没有电压,想了想还是怀疑显卡挂了,不管怎么样,先刷bios再说,bios是好的bios,毕竟之前有刷好过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的。bios刷了,无果,这两个开启信号还是不出来,换桥吧。结果.....桥换了还是外接显示,内接不显,我就纳闷了,这纠结的事总会有的,在网上查了也有很多人遇到此类问题,但还是没解决的,,,那我就告诉你们意想不到的答案吧。换cpu显示了,开机一切正常。
   顺便将图纸点位图贡献上  bios文件过大,上传不了,望理解。
东芝C805_Quanta_by3b_w-0809-01 DABY3CMB8E0 REV

网友:
说的很对
谢谢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估计是看认屏的时候有无波形

网友:
嗯,  INT_DMIC_DATA,    INT_DMIC_CLK这两个信号也很重要的哦

网友:
学习一下师傅们的技巧,仔细阅读一下。

网友A:
楼主这板子应该是单桥的吧

网友B:
楼主怎么会想到换CPU呢好怪的想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会想到换CPU呢好怪的想法

其实换桥之前就换过cpu,不过故障依旧,就没考虑cpu,这是经验

网友:
还有这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换桥之前就换过cpu,不过故障依旧,就没考虑cpu,这是经验

楼主意思是说,桥也有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意思是说,桥也有虚了吗

嗯,桥挂 了也有可能

网友:
搞不懂 什么歌情况

网友E:
这个答案果然意想不到,如果不是把所有和显卡屏电路方面的问题排除后还不会想到是CPU的问题,如果是我的话或许还有可能去换北桥看看呢

网友E:
楼主的I系列单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I系列单桥的啊?

嗯,东芝C805单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板子应该是单桥的吧

是啊,就一个桥,再加一个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答案果然意想不到,如果不是把所有和显卡屏电路方面的问题排除后还不会想到是CPU的问题,如果是我的话或 ...

可,关键是那两个开启信号直接与显卡连接,而且没有

网友:
学习了,内接不显示,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前端中线 有无瞬间波行

网友:
I3的U爱坏,这种外设首先就要去排除,然后才去考虑芯片或桥的工作条件吧,我这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没有各大神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正在修此机,装显卡驱动就花屏,求楼主给个此机的BIOS,方便的放能发我QQ邮箱吗?
490318403@qq.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