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你们觉得“福昕PDF阅读器”哪个版本最好用啊!???

楼主(2013-11-16):
我刚下载了一个最新的版本,虽然比ADOBE reader好用,不过框框上部分有些不需要的地方感觉不安逸,看起碍眼啊!呵呵,不知道大家平时都是用的什么好版本啊???

网友A:
5.1.0.1117单文件版

网友B:
FoxitReaderSetup_4.3.1.0218_chs我觉得这个版本最好用。

网友(点评):
我也用4,31 谁用谁知道,不过盗版的有时候会提示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FoxitReaderSetup_4.3.1.0218_chs我觉得这个版本最好用。

我这个是Foxit Reader) 6.0.4 简体中文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个版本最好用,越高反而不好用。

我下载的是Foxit Reader) 6.0.4 简体中文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个版本最好用,越高反而不好用。

我晕!楼下还有说FoxitReaderSetup_4.3.1.0218_chs这个版本好用!我到底该相信谁呢

网友:
我的是7.0PD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0.1117单文件版

我晕!这个版本不好用啊!简单是简单!不过有个问题就是PDF文件不能自动加载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每次都只能通过先打开这个阅读器后,然后再在里面点查找!这样才能用!好不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个版本最好用,越高反而不好用。

我晕!这个版本不好用啊!简单是简单!不过有个问题就是PDF文件不能自动加载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每次都只能通过先打开这个阅读器后,然后再在里面点查找!这样才能用!好不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0.1117单文件版

我晕!这个版本不好用啊!简单是简单!不过有个问题就是PDF文件不能自动加载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每次都只能通过先打开这个阅读器后,然后再在里面点查找!这样才能用!好不方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晕!这个版本不好用啊!简单是简单!不过有个问题就是PDF文件不能自动加载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每次都只能 ...

工具——偏好设置——文件关联——设为默认PDF阅读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工具——偏好设置——文件关联——设为默认PDF阅读器

我设置过了!还是一样啊!唉,,真是没意思,,太不方便了!我宁愿用升级版本!虽然碍眼点,不过根本用不着每次都这样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晕!这个版本不好用啊!简单是简单!不过有个问题就是PDF文件不能自动加载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每次都只能 ...

我这个怎么不是啊,可以直接打开。

网友:
安装版最新版本,还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设置过了!还是一样啊!唉,,真是没意思,,太不方便了!我宁愿用升级版本!虽然碍眼点,不过根本用不 ...

右键pdf文件--- 打开方式

网友F:
有一个叫极速的用得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右键pdf文件--- 打开方式

老大!我都试过了!还是一样啊!唉。。看来这版本还真难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叫极速的用得还可以

什么极速?具体点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