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笔记本电脑开机无显示电流跑0.83--0.86A不动

楼主(2013-11-16):
求助各位同仁,手上有台联想X100E笔记本电脑,开机无显示,电流跑0.83--0.86A不动。电池接口旁边的桥换过,故障一样。请问:跑0.83A的电流是哪里的问题?谢谢指点思路。

网友:
查下内存的供电,时钟,基准,数据,地址,控制

网友:
谢谢各位。我重新更换北桥,OK.

网友:
我刚刚想说LPC测一下看看跑码了没有,楼主你却……

网友:
先测供电有没有  我上次修了个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