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迷糊中,求解

楼主(2013-11-16):
一电脑开机黑屏,后代换电源后正常,经测试,电源的12V黄线,在拔去插销后,会有剩余电,会一点一点消失,用万用表测的,要怎么处理,急急急,
黑屏
电脑

网友:
没看懂啊,

网友:
这是电容在放电,是正常的,不用处理

网友:
其它电压和PG呢 ?

网友:
电压值都正常,但就是接上主板不好使,换个电源电脑都正常,说明还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开机时电源也供电,就是黑屏,经测试,就是黄色12V断电后里面有余电,其它的都没有,找不到哪里有问题,急急急

网友:
两天拉还没有高人哦

网友:
拆开电源了没? 看电容坏了吧

网友:
正常的
电容放电

网友A:
电容放电属于正常状态!至于开机黑屏有可能是因为电源功率不够!你可以先更换输出电容试试!

网友:
跟换一个电源不就好了吗,有空的时候在看看,如果是牌子好点的电源;就修修,如果是杂牌就直接卖废品了

网友:
航佳的电源啊,黄色线测得的电压还是12V正常的,就是有余电,其它的象5V和—12V都没有这咱现象,新买的电源我也测拉,也没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