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有时可以上电2-3分钟,有时上电立停

楼主(2013-11-16):
昂达G31有时可以上电2-3分钟,但复位灯常亮,同时这板是两修板,内存槽下面已经断线,已将线补好。但有这个问题,有时刚上电,就立停了,请大家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
应该有短路

网友:
没连好,造成短路了

网友:
短路情况是有的

网友:
有可能是座子的问题吧

网友:
现在基本上修好了,是内存管理芯片FP6321的问题,它的供电正常,但无输出,换新(用RT9214代换)后正常。能跑7E7F,问题是未换这个芯片之前,CPU已经有电压了,这款板是INTEL的板,上电时序不是内存-南北桥-总线-CPU吗?同时还发现,这板虽然能跑7E7F,但接上显示器花屏,有时跑3C0C,要重新开机才跑7E7F。

网友:
花屏 换内存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北桥可能出问题

网友:
我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