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不断循环复位维修

楼主(2013-11-16):
今天没有什么生意时间充分就那今天接到的昂达主板发个帖

次板拿到手发现内存供电处一个电容鼓了一个电感烧掉了

先不急这换通电发现不跑吗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把烧掉的电容电感换掉

图中的电感已经烧成了灰白色了正常是黄色的。换玩故障一样复位还是一闪一闪的测量PCIA15脚电压在1.5V到3.3V不停地跳变,万用表响应速度不够快换示波器

看波形电压不是在1.5V到3.3V跳变而是在0V到3.3V跳变这是因为万用表响应速度不够。接下来量主板各大供电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量桥的工作条件打A/D线也没有收获

准备刷个BIOS了。无意中取下bios芯片量BIOS3脚居然发现有波形

上面3张图都是3脚的波继续量其他脚发现7脚也有波形

把BIOS再上到主板上去4脚却没有电压没有波形了但是7脚有和PCIA15脚一样的电压跳变0V到3.3V

到了这里明白为什么了。可能是bios文件损坏了CPU正常寻址信号到了南桥了南桥却读取错误的资料导致cpu再次向南桥发出寻址信号南桥发出PLTRST再次读取BIOS如此循环下去。果断到官网下bios文件刷

其实说这么多就是刷BIOS搞定写这么多就是想让新人看一下。谢谢大家看贴

楼脚BIOS的脚位是说错了吧
波玩的不错楼主。向你学习
看了有些人说,就一个BIOS问题,说这么多,上这么多图片,做什么。试问你们求助他人的时候,那不是在打自已的脸么

网友A:
...一个BIOS 问题 传一大堆图片做什么 最基本的

你牛B,发个出来啊!!
没看完吧。说了教新手的。
你这种人,自已来论坛,求助的时候,真该打自已几个大嘴巴

chinayusanling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小¥伍 -10 严禁灌水
海望 -5

网友:
这些问题是维修的都知道刷 BIOS

你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是不是什么板子到手你就直接修好?没过程怎么修板?怎么判断?
知道是BIOS问题,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嘛? 维修就是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Hell. -5 自大,不尊重发帖人

网友:
像这种现象先放点,后刷BIOS

网友B:
有示波器就是好,看来我也要弄一个了。

网友C:
有波波就是好啊,敢问下是什么牌子型号的波波了?也入手一台

网友:
虽然最基本的的  但是我也碰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  没有搞定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恩  是不错 俺又学了一招

网友D: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了bios4脚没有波没有上却有我也是新人不知道你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波波就是好啊,敢问下是什么牌子型号的波波了?也入手一台

楼主用的是安泰信,听说普源要好一点。不过泰克的更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了bios4脚没有波没有上却有我也是新人不知道你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8脚BIOS的4脚是地

网友:
一点一点的深入,不是更好?还不人反对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我想说的是,查故障就要看过程,你如果简单的说刷BIOS好,那大家有得问你为什么了,你这样写大家都能看明白了,所以非常感谢楼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就是好,看来我也要弄一个了。

现在一般示波器就1千多,我们也想买一个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你的技术也还不错,多发发精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BIOS 问题 传一大堆图片做什么 最基本的

你NB.你厉害.你咋不发个又有思路.又有示波器图片的贴子.修好了都是小问题.在没确定故障的时候.都是未知的.亏你还来维修论坛,你这话说的跟直接顾客有什么区别? "一个电容才几个钱.你这也太贵了吧" 电容是不值钱.可是知道这个电容坏了.这很值钱.一个BIOS坏了.不值钱.可是知道BIOS坏了.这个很重要.希望你自己想想.

网友:
看来我也要搞个抓波神器了

网友:
2L。不知道你是怎么学的。当你没有思路了来这里发贴问的时候是不是也想想。可能最后一个小毛病查到了问题就解决了。

LZ的思路很不错。这是在提醒大家查的时候注意。

思路真的很重要

网友:
I应该是楼主抓到了读取BIOS的波波了,从这一点就明白了,CPU,北桥,南桥都工作。所以楼主认定BIOS坏了

网友:
电感不会坏吧?灰白色是不是焊锡啊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思路很不错 要学习

网友:
.... 你理解错了 维修思路主板  SB 复位  AD线   BIOS  CS    并没说不值钱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昂达G31 V1.00的坏主板,故障现象与楼主差不多,也想刷个BIOS,但找不到相应的BIOS资料,谁有就分享一下吧。

网友:
版主太给力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你很幸运,刷bios就好了,我遇到几块却都是些大工程

网友:
上次修昂达的主板也是遇到楼主所说的情况,BIOS也刷可,还是复位灯不停闪烁,后来换了个5200+的CPU正常工作。最终判定原来测试用的3500+CPU有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不错

网友:
很羡慕楼主的有示波器,修起板来就是牛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啊,“哪里不会点哪里”,我点点点……

网友:
看来抓波很重要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爽啊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分析一个信号的波形正不正常!?

网友(2013-12-24):
有维修思路 还是不错的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