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是pwm芯片问题不

楼主(2013-11-16):
新人请教下大家:上图中测无+vgfx_cor电压,上管q33 D极有19v,GS无电压,测得g极对地值为7,细测发现gs完全导通了,去了Q33,测板上S极还是为7,G极为400,正常了。以为这样就好了,就换了个上管,一上电发现q33 GS又导通了。
这有可能是芯片坏了吗(机器是gateway p4ls0的本本,hm65的桥,触发到1.3不亮机,全板上只有这个+VGFX_cor没电压

补充内容 (2013-11-17 21:12):
谢谢大家的帮忙,最后换了u就好了

网友A:
gs极通的是因为没放电,放电之后就不通的啦,1.3的电流应该电压都起来了啊

网友:
原来如此,请问下放电是如何操作,把gs接地一下吗,如何但是1.3的电流时就只有这个电感没电,是不是不跑码所以不产生这个供电

网友B:
这是集显电压吧,集显电压一般是跑码后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集显电压吧,集显电压一般是跑码后出的,

看图应该是集显电压吧,学艺不精,见笑了

网友D:
MH65的桥  应该是跑码后再出来

网友:
机器要是有过内存,不过显卡,那也算是跑码,这个集显供电也会产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MH65的桥  应该是跑码后再出来

机器要是有过内存,不过显卡,那也算是跑码,这个集显供电也会产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图应该是集显电压吧,学艺不精,见笑了

先看看跑不跑码, 刷BIOS 换CPU 换南桥,这是大的方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跑不跑码, 刷BIOS 换CPU 换南桥,这是大的方面。。。。。

明天试试,十分感谢。还有此机内存槽就一根,内存槽下方有一排的内存颗粒,不知道是不是算集成内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明天试试,十分感谢。还有此机内存槽就一根,内存槽下方有一排的内存颗粒,不知道是不是算集成内存了

听说HM65的核显电压是外部触发的,不是CPU触发,要么BIOS触发它,要么系统触发它,这样对不对

板上的有焊接的显存是独立显卡的显存,核显用的是共享内存的。你所说的集显,在这HM65的平台上就是指CPU集成的核心显卡,板上装的显卡芯片算是独立显卡,它旁边装的显存是独立给它用的,核心显卡只能调用内存做显存。

网友:
还是看内存AD线的波形来判断是不是过内存,再大体判断是不是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gs极通的是因为没放电,放电之后就不通的啦,1.3的电流应该电压都起来了啊

应该是吧,i系列的板,刷刷bios加焊南桥可能能解决

网友:
板子没跑马 按不不跑码的思路修

网友:
这是集显电压吧,集显电压一般是跑码后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i系列的板,刷刷bios加焊南桥可能能解决

一会试试看,有结果再公平

网友:
PWM芯片坏了吧

网友F:
楼主找到问题了没有……好了的吧别忘记告诉我一声,先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找到问题了没有……好了的吧别忘记告诉我一声,先谢谢了

问题找到了,换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试试,十分感谢。还有此机内存槽就一根,内存槽下方有一排的内存颗粒,不知道是不是算集成内存了

那是板载内存,CPU集显电压照我的理解是信号跑到快要亮机要显示的时候才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问题找到了,换cpu就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CPU的电压比集显的电压先出来了……那之前上坏的CPU的时候CPU电压正常吗?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怎么回事呀?CPU的电压比集显的电压先出来了……那之前上坏的CPU的时候CPU电压正常吗?我是新手学习中 ...

CPU管理显卡的话 肯定要先有CPU供电

网友:
应该是I系列的u吧,跑码后才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听说HM65的核显电压是外部触发的,不是CPU触发,要么BIOS触发它,要么系统触发它,这样对不对{:soso_e113 ...

错! 就是cpu 触发它 的 是 通过svid 信号告知 vcore 芯片打开。在此之前 cpu 必须 要得到开启的请求。机器要跑到 开启显卡那一步 才开启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错! 就是cpu 触发它 的 是 通过svid 信号告知 vcore 芯片打开。在此之前 cpu 必须 要得到开启的请求。机 ...

呵呵,太高级了不懂,基地应该有讲到这种平台的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