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一般开机保护要怎么慢慢查是哪短路了?谢谢,新手,求高手指点下,谢谢

楼主(2013-11-16):
翻了很多帖子,好多人都测开机瞬间电流,不知道怎么测呢?
普通万用表反应的过来么?
手头有个机器,上电,按开机,绿灯亮一下就灭了,里面风扇有动静,可能是转一下就停.
拆开后,裸着,还真是转一下就停.目测没有元件炸了一类的.
并且保护后不断电就没法再开机.hdmi接口好像有被暴力过的迹象,铁皮部分变形了,里面好像没事,找跟线试着插了一下有点紧但能插进去,不知道这货短路会不会导致保护呢?其实也不确定它就短路了.也不会确定........
其实,是第一次修,还不太懂,摸索中,一边学习一边修,麻烦大侠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顺便一提,该机器没找到图纸,只能摸索着来了............
看走线大概还是能判断出来哪个是IO芯片的,其他就............

网友:
一般不可二次上电的都是有短路了

网友:
开机就保护性掉电,是不是也是某路供电不正常啊,还是得有图纸,遇到这问题我肯定抓瞎

网友:
最起码你的先用万用表对地打下各个电压的阻值啊,光看能看出什么

网友(点评):
一般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谢谢,反正肯定不是0,短路应该显示零才对

网友:
使用传说中的烧鸡大法啊!

网友(点评):
烧鸡?怎么烧?

网友:
拔掉U12V供电看看还短不,如果还短用表笔测一下5V,3.3V,5VSB

网友(点评):
这块主板没有单独的12v供电啊.直接和12v共用的一路.能只接5V开机么?不知道指示灯是不是能亮着?一般IO有5v就能工作,但不知道缺了12v是否能正常电量绿灯那指示灯,也许会保护.是不是只接5v绿灯亮就要检查其他地方?

网友:
你这种一般是U12V短路的多

网友A:
如果有电压不出来掉电,是可以不断触发的,楼主这是只可以触发一次就OVER了,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点评):
求指点一下,一般容易短路的是什么地方? 我看了好多帖子,好像大多是芯片供电的滤波mlcc电容,但没图纸的话要怎么确定哪个是这类电容呢? 看个别有电阻坏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确定,看半天没看懂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B:
你触发的时候看下电流跳到多少掉电的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ec已经发出上电请求信号了 看下南桥有没发出上电允许

网友(点评):
万用表能看么?7106核心那种的,手头就这个,最近才开始钻研这方面,以前,都直接换板.这次么,看看吧,不行先换板在自己慢慢研究....上电允许,怎么知道哪个脚是发这个的?一般发的是高电平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电压不出来掉电,是可以不断触发的,楼主这是只可以触发一次就OVER了,是短路保护了

如果遇到本本开机后掉电了,再开机不起作用,需要拔掉电源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再开机这种状况,是不是就能判定是保护电路作用的结果了?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一般哪里爱短路啊?现在整个板子先要确定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遇到本本开机后掉电了,再开机不起作用,需要拔掉电源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再开机这种状况,是不是就能 ...

本本不知道,本本掉电也多是因为有电压没有起来吧,保护电路动作后,肯定是要拔电清除信息才能再次上电的,这是必须的。

网友(点评):
台式和本子难道保护维修思路还不一样吗?我想学学,能科普下吗?谢谢.感觉区别好像就是板子把dc-atx内置了的感觉,由自己内部产生各种电压,而台式机是atx电源搞定.主板方面刚接触,还有待学习.

网友A:
MLCC电容是什么东西??见识少不知道。短路什么地方都会出现,只要有供电的地方就会有短路,当然常见短路的可能性应该是在大电流供电的地方,CPU、显卡、内存,还有网卡(因为网卡常常被雷劈)这些地方,具体在哪些地方就得靠自己在实际中慢慢去检查了。

网友(点评):
mlcc就是贴片陶瓷电容啊...看老帖不少都是它击穿导致短路...我这机器客户说是摔了,然后点不亮之后暴力了....所以hdmi接口悲剧了,也不知道有没有砸过什么的,外表看不太明显,没有多少磕痕...怎么修?......

网友:
笔记本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你说台式板各种电压已经分出来,那它的各种供电还不是一样要转化,只不是它的待机电压3.3跟5V是直接从ATX电源出来罢了,而笔记本的要从适配器那里得到单一的(一般高于12V)的电压转化成3.3V和5V电压,原理基本一样,毕竟都是电脑嘛,但是由于笔记本的制造工艺不同,很多在实现和台式主板功能相同的电路上都是不同的。要复杂很多,所以说学笔记本之前一定要先打好台式机的基础,那样会很容易上手。

网友(点评):
以前都是换板,最近才开始想学学的,刚入门而已,所以还什么都不太熟悉.这种基础,一般怎么打?我现在所有知识相比你们专业的都是业余级别.....换板成本高,开价贵了有的人不愿意,所以才想学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LCC电容是什么东西??见识少不知道。短路什么地方都会出现,只要有供电的地方就会有短路,当 ...

表示最想知道,摔了之后并暴力蹂躏过的一般是哪里短路啊?.........
有可能是cpu或gpu脱焊一类的么?不行拿电脑城坐个bga补焊?(很无奈,小本买卖,还没有bga工作台)
话说没接触过多少这类型的主板,U虚焊一类会导致保护么?
cpu是焊死那种的,GPU一般都是焊死的这个没什么可说.......
奇葩的机器.让我想起了以前的eeep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触发的时候看下电流跳到多少掉电的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ec已经发出上电请求信号了 看下南桥有没发出上电允 ...

用表笔点主有没高低高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最想知道,摔了之后并暴力蹂躏过的一般是哪里短路啊?.........
有可能是cpu或gpu脱焊一类的么?不行拿 ...

脱焊是有可能会引起掉电的,要看脱的是什么地方,如果脱焊造成无电压输出的话,就会掉电

网友:
触发后掉电可再次触发一般缺点压,不可触发一般是有短路,先打一遍各大电感阻值,查查外设有没有短路

网友:
烧机大发 我就会这招  插电就烧

网友:
开机掉电,查一下各个电压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