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加电立刻掉电故障心得

楼主(2013-11-16):
    今天拿到一块板子,被别人修过,加电短路,电源不停的保护,那位高人居然蒙着拆电容,拆了10多个还短,又全焊回去了,短路故障大家都知道烧电路就好了,拿来后在保隔输出端焊上插头小电压1v开始烧(小白胆小怕引起爆炸),1A电流后发现有电容发热,拆下再测还短,继续烧,又发现一个发热,拆下后正常了,然后测试,待机正常了,开机电流跑到0.4A后坚持1秒掉电,测各个电感都有输出电压,cpu电压出来一下就掉电了,和同事讨论,结论是某路供电不正常,导致PG信号不全引起不能维持供电,迷茫了,到底是哪里啊?电感好找,可那么多转换管呢?下载图纸看kbc的PG信号,再测试,确实发现为低电平,只好再测每个电感供电,由于有示波器,直接用示波器测场管G极,当测到芯片组1.8V供电电感时高低管均没有脉冲波形,再测电感,居然是0.9V电压,而图纸上明明是1.8V,问题就是这了,不管你输出有多少电压,高低管没波形肯定是没工作,继续查此高低管控制芯片工作条件,第一条VCC供电居然没有,芯片没供电怎么可能输出波形呢,图上标示为由5vsus经过一个20欧电阻供电,查未发现此电阻,再看旁边的电容被人拆过,估计是被前面那位大神给捎带拆了,找到了个22欧电阻,个头稍大,焊上测试,电流一路飙升,美!     附局部电路图供大家共同学习   PR159电阻丢失

网友:
LZ附图也太少了吧 不够完整啊

网友:
二修本来就难修,特别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更是难之又难!

网友:
看供电有没有完全出来PWROK是一个不错的测试点啊

网友:
其实我测到在KBC上收到的pg信号一直是低电平,那个信号是四个芯片的pg信号经过电阻后并到一起的,而且一瞬间就掉电了,感觉不太好查,查出来哪路供电不正常我还是主要通过示波器的高低管波形确认的,有示波器真好啊,那老板居然不会用,暴殄天物

网友:
示波器的确是个好东西,越用越熟练!

网友:
附图也太少了吧 不够完整啊

网友A:
保隔输出端焊上插头小电压1v开始烧
没弄明白?是不是一个直流稳压电源,慢慢调高电压?
望不吝赐教为谢!

网友:
这就是传说的烧鸡大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哦。

网友:
不怕你笑话,烧电路我第一次听说,怎么个烧法,要用到什么工具,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说内存供电IC?

网友:
上家维修的时候故障没有给你弄多大的问题,遇到过上家修不好给你弄N多个故障出来。让你无法修复。

网友:
就是缺电嘛 内存的吗1.8V   开始打电感的时 应该也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
不错,就是烧机大法没有烧出元件坏,会把电路板烧断呢,有点担心,还有就是示波器确实是个好东西,比万用表直观。

网友:
想买个示波器,不知道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好啊

网友:
那量内存供电不就量出来了吗

网友:
烧鸡打发啊,厉害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隔输出端焊上插头小电压1v开始烧
没弄明白?是不是一个直流稳压电源,慢慢调高电压?
望不吝赐教为谢!

就是这个意思,保隔输出端正常是可以加19v电压的,但因为保隔后级有短路,直接加这么大电压会有很大电流,容易烧坏主板,经验不足,不敢用太高电压,我是从1v电压开始,电流限制到1A,一般的小电容或者是电解电容短路在1v电压1A电流下就很烫了,1瓦功率呢,但若是像显卡短路了那这电流就难了,也会发热但不是太明显,加大电流,不加电压继续烧直到找到发热,反正我即使保隔短路我也不敢直接加大电压,有那位高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说内存供电IC?

是芯片组供电,那个板子是一代内存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