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C200B未过保白屏维修

楼主(2013-11-16):
       一同行拿了一台没过保(因为是接别人的店子,而且这机子不是在本省的代理商那拿的,所以就找我维修了)的三星显示器来修,故障:白屏。
       给客户说了出现这现象的2中情况,一是屏本身问题,人为搞到屏了,没办法维修,直接换新的。另一种是驱动板上的问题。并告诉了维修价格,客户同意后。
      开机拆机,直接量了一下驱动板给屏供电的电压,有5V,难道屏上的保险少了吗?拆开,量了一下屏供电的保险,没问题。没办法,只有代换了,换了一个屏上去测试它的驱动板,既然正常的 ,看来是屏的问题,心里面一下子就悬了,要是屏坏的话就没得修了,希望是屏电路板坏,再次拆开,细心的量了一下上面有没短路的元器件,量到了3个电容不正常,心里面高兴了,还好是屏电路的问题,希望是小元器件的问题,动手拆了3个电容,量了一下还是短的,难道是供电芯片烧了吗,那就不好修了,要着定新片了,在把周围的其他小元器件都量了一边,发现一个二极管也出问题了,希望是二极管出题吧。拿烙铁拆了二极管,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哈哈,终于没短路了 找了一个二极管换上,电容也换上,把机子装好,就能奇迹的出现了,插电开机测试,我X,既然还是白屏,一下子就跌倒了低谷,难道是那个供电IC或者屏坏了吗?一下子也不想动了。吃了早饭,又把它拆了下来,量了一下我换过的元器件是否短路,没出现问题,哎,看来就只有用烧鸡发了,接好线,把电源调到5V,放上去,电流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就是没短路,无语了,难道驱动板工伤来的电压插上屏电路有电压不足吗?再次量了一下平供电上的保险元器件,咦,既然断了,不对呀,后级没短路,这保险怎么烧了,没办法,只有在其他屏电路板上拆了一保险上上去,加电测试一下把,看看上来的电压正常不。插电。按了一下电源开关,屏幕闪了一下,清晰的图片显示出来了。哈哈,既然亮了。
      哎,不明白了,拆下来测试的时候保险没问题,其他地方出问题了,把其他的地方修好了,这保险既然出问题了。无语了,还好,显示器修好了。

网友:
你测的时候就是要断未断,你修好了后面电流上去了,一下就断了,这种情况总能碰到

网友:
这也可以啊!屏的保险是那个啊!?

网友A:
这种没过保的,幸亏你是修好了,要是没修好,那够你受的了,这种是比较好搞的,楼主运气不错哦,当然技术也很好,能量出来短路还是比较好搞的,那种量不出来,烧不出来的短路就坑了

网友:
一般屏电路 比较难吧

网友:
屏电路比较难修,一般人顶多测一下保险,楼主技术精湛,要向你学习啊。

网友:
一般很少修的把。不过和笔记本LED类似

网友:
还是保险问题啊。

网友:
白屏换屏的几率不是很大吧!!

网友:
呵呵,其中的厉害关系肯定要给同行说呀,要不然真没办法搞。

网友:
记得报风险

网友:
没过保的机器和客户说下厉害关系 到时候修不好的话自己也没有责任啊 没说清的话 到时候叫你赔个屏就不不划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过保的,幸亏你是修好了,要是没修好,那够你受的了,这种是比较好搞的,楼主运气不错哦,当然技术也 ...

只能说楼主运气不错 技术也不错

网友:
我一瞅屏电路就愁.真是不太明白怎么搞.看了楼主的贴子..也没感觉明白哪儿了.哈哈 见笑了.

网友:
有零件换的话,屏电路也好像就是怕知道哪里坏了,找不到元件换。

网友:
楼主高手啊一般屏电路不好修受教了

网友:
没过保要注意不要乱拆件了,万一客户反悔,叫你恢复原样就麻烦大了。

网友:
屏线路一直不会修。   那位大师有资料的 ,方便发点给小弟没?

网友:
量短路,很多都测不出来问题哎  支持一个

网友:
白屏一般都好修,花屏,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