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8050作开关管的条件

楼主(2013-11-17):
一联想液晶显示器,开关时驱动板仅2.6V的变化为0.2左右,而2.6V无法驱动高压条(接高压条开关后变化为2.1V左右),故想用此2.6V来控制5V电源的通断(拟用一个普通二极管的PN结降压为4.3V,因8050本身有压降,应该可再降0.6左右,变成3.7V)来作高压条的背光开关,可行否?S8050作开关管时有哪些条件?基级电阻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
耗散功率0.625W(贴片:0.3W)
集电极电流0.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集电极-发射极饱和电压 0.6V
特征频率fT 最小150MHZ 典型值产家的目录没给出
引脚排列为EBC或ECB 838电子
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档   贴片为 L H档
放大倍数B85-160  C120-200  D160-300   L100-200  H200-350

网友:
      你的意图描述的不清楚,把你的想法画个草图传上来,让别人知道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才好帮你分析或设计。据你的描述推测,好象是控制LCD灯点亮的驱动信号电平的电压不正常,低了,故想用这个电平信号去控制一个三极管来给高压板正常供电或断电。说白了,想用8050做个电子开关。且你的那个2.6V 是驱动控制信号,还是供给高压板工作的工作电源?如果的控制信号,你可设计一个“射极触发器”电路解决此问题。

网友:
      可你为什么不先去修这个2.6V不正常的故障呢?修好了不就不用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