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PC 9024电源 因电涌烧毁 请问配件的型号 多谢 着急

楼主(2013-11-17):
这个电源型号是康舒PC 9024  联想一体机上的电源
单位十几台联想一体机 好像因为一次电涌还是电压什么的 造成电脑无法开机 检查后发现 所有电源都损坏了
电源目前的症状是 加电没有任何反应 拆开后 发现一个小电阻还是什么的贴片原件烧毁 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原件
因为着急 所以花10元买的积分 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多谢了 图不够我再上

网友A:
烧毁的原件是左边的那个W8 麻烦大家了

网友:
      据照片分析,W8不象是电阻器件。可看到图中电阻器件标注符号是以 R(R60)开头的,二极管是以 D(D26)开头的,电容是以 C(C41)开头的,三极管以 Q(Q19) 开头。以我的经验,只有“跨接线”常用 WXX 或 JXX 代号表示。
     也可能因为是贴片器件的缘故(就象上面那个没坏的W1一样,表面标注0),用 W 字母作为统一代号;若用分立器件时,直连“跨接线”就用 J 字母表示。也可能有相关国际规范的?
     如果烧坏器件是跨接线器件,那一定是过流原因受损的。查一下这个元件两端连接的其它元件,检查有无损坏。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器件因本身有限流保护功能而损坏的,那问题就象保险管烧断那样了。检修时最好也在交流供电回路中串一60W灯泡再通电,以避免故障扩大。

楼主功底扎实,赞成!!
应该是限流电阻!

网友B:
你可以看下 W在你的电源上代表的是啥  我看它就是一个限流限压的保护器  参考你电源板上的 W1。。。。W7

网友:
          说实话,如果不是坏件上面有个 W1 做参考,我还真不一定分析出这个 W8 是个什么东西。
          第一,W1是黑色的,与其他电阻样式类似,表面标有 0 数字,表示它的容量。若是电阻类器件,0 表示直通,阻值为 0 Ω ,跨接线的可能性很大;
          第二,以前维修电视机过程中,好象见到过这样的表示代号;
          第三,仔细回忆加上分析便回了你的贴子,解你燃眉之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 W在你的电源上代表的是啥  我看它就是一个限流限压的保护器  参考你电源板上的 W1。。。。W7  ...

它烧掉了 你得测下与它连接的线路有没有短路  测好在通电  最好把保险丝拿下来 在保险丝的位置焊接一个60W左右的灯泡 做个负载 以免在烧别的元器件

网友A:
多谢大家的帮助
听了大家的意见 拆下另一个电源的W1位置原件 换到一个电源的W8位置 故障依旧 看来不光是这一个W8的原件损坏了 看来是大问题了 估计我是弄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家的帮助
听了大家的意见 拆下另一个电源的W1位置原件 换到一个电源的W8位置 故障依旧 看来不光是这 ...

待机芯片和它对应的光藕看一下!

网友:
w8应该是o欧的电阻。待机部分有个启动限流电阻看下是不是坏了。还有待机的功率管这些可能比较大。

网友:
估计是保险电阻。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热心回复 还是没弄好 真的检测不到是哪里坏了 水平有限啊 呵呵 我还以为哪个烧了换哪个就能好呢 看来我太天真了
这个电源淘宝全新的110 实在不行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毁的原件是左边的那个W8 麻烦大家了

w8应该是0欧母电阻

网友:
你这应该是前级烧了吧,首先测量开关管,保险,和开关管相连的电阻,开关管烧了就要换,要把开关管相连的坏件全部换了,还有PWM芯片也要换,最后换上保险,应该会好的

网友:
楼主此类故障是最好修的。请先查输入保险是否开路,如是,换之,是否有压敏电阻,如是测是否短路,如短路换之或拆掉,再查整流桥是否有击穿,如是换之,用表打主电容正对地电阻,如稳定后阻值很大,可以考虑加灯泡试机。建议楼主把主要ic拍照发上来。

网友:
w8应该是0欧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