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CPU风扇狂转 附图

楼主(2013-11-17):
谁给指点一下是哪个块坏了,让咱练练用热风枪。供电的几个场块,输入12V是有的,输出都没有。

补充内容 (2013-11-18 08:25):
我是菜鸟(仅会用万用表)板卡级维修水平 呵呵 见笑了
   测量哪个块 怎么测量   麻烦大虾们给截个图 说详细点

网友:
你这样说出来让谁来回答你呀?其它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你什么都不说谁知道啊。看图只知道是富士康的主板

我觉得是富士康的 呵呵

网友A:
诊断卡跑一下看看先,把情况 发上来

网友:
你说的信息有点少
  要不你直接加焊北桥 好就好  不好拉倒。

网友:
我的天啊. 真是把大家当神了..没供电修供电啊.哪儿没有修哪儿. 不然咋办? 描述也不清不楚的

网友:
你量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查下内存供电电压1.8V的电压

网友:
呵。。。要看上电时序吧。

网友:
要这样就能知哪坏就是神啦我看你还是增值下吧迅维有远程和实地的

网友:
无CPU供电按时序来修呀

网友:
在测测说的详细点,这样不好判断

网友:
想要求助,把情况说明白点。你这点信息,再是高手都无法给你解答的

网友:
这款主板 要么cpu座子虚了 要么cpu供电 好像是代工的主板 SIS芯片的? 看颜色像富士康的主板应该是INSTEL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场管没输出啊?

网友B:
风扇转不能说明多少问题的。还是老老实实的一步步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用看,就知道是精英给联想代工的主板

我觉得是富士康的

网友:
可以换个cpu试试,cpu有问题也可能会引起没供电的

网友:
输入12V是有的,输出都没有。
这说明CPU的供电控制块没有工作。要查一下南北桥的供电。

网友:
首先看CPU为工作 先查内存供电 芯片组供电  CPU基总供电

网友:
只能按时序来修,。。。。。

网友:
富士康SIS芯片组的东西吧,输出没有那就是CPU没有电压吧,其他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情况也不说清楚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不能说明多少问题的。还是老老实实的一步步来吧。

大哥麻烦教教先怎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跑一下看看先,把情况 发上来

诊断卡不跑码   显示 - - - -发个图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富士康的

你说的太少了,诊断卡跑一下看看先,把情况 发上来,是不是现在没CPU供电?

网友:
不跑码主查CPU供电工作条件

网友E:
老兄说清楚点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兄说清楚点行吗,

说是主板点不亮 cpu风扇长转 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
有可能主板的问题  有可能cpu问题

网友:
你先用手摸摸主板上有没有发热比较厉害的芯片(网卡,桥等)再去测内存,桥,总线,CPU供电,查A15脚有没有电压,B16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测cpu电压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好判断,如果前面的供电还没出来的话,CPU那边缺少EN自然也不会出供电,CPU风扇转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
首先检测一下cpu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说一下具体的

网友:
没看明白是啥意思啊?不跑码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