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0GT显卡维修实例

楼主(2013-11-17):
    今天收到客户拿来的一张显卡,插上显卡发现主机不通电。拔下显卡后发现能正常通电运作,初步判定为显卡上面有短路,过电保护,经过测量发现KIA 7805AF 三脚稳压短路,在芯片坏的旧显卡上面拆了一个下来更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跑3DMARK测试,正常运作OK。附上此显卡图!

网友:
受教了,多谢多多发表吗

网友:
这样也行呀,

网友:
大师我不会弄,新手请别见怪。我想知道如何测电压在开机时还有如何检测三角稳压,麻烦说下谢谢虚心学习请大师讲解谢谢。

网友A:
我有一张就是插卡主机不通电,

麻烦大侠看看,教我怎么弄啊。麻烦了,谢谢。

网友B:
上面发的几张图,一个三极管都加焊过了,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小白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3-12-22):
12V转5V 7805的确

网友C:
7805   12伏转5伏的

网友:
显卡还真修不来   都不知道怎么通电测量 放板子上不好测试啊

网友:
7805还真是少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张就是插卡主机不通电,

是不是被主芯片拉低了?芯片坏,显卡上面的供电芯片是什么?APW7065?如果是这个芯片的话那它的第一脚BOOT是要高于5脚的VCC的,不然就是不出供电上次修个什么显卡我忘了就是这个芯片,看看这些条件出了没有

网友:
最简单的短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被主芯片拉低了?芯片坏,显卡上面的供电芯片是什么?APW7065?如果是这个芯片的话那它的第一脚BOO ...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还以为是不出核心显卡供电呢,这种短路的话就更好修了呀,查咯,实在不行就一个一个东西的拆,场管,有的管子测是测不出来的 也许人家也就是微微短,你就取下来上电,不是就上上去咯,我修板子要是实在测不出来还是短的话我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土是土了点但是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被主芯片拉低了?芯片坏,显卡上面的供电芯片是什么?APW7065?如果是这个芯片的话那它的第一脚BOO ...

等我给你上张高清照片,麻烦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05   12伏转5伏的

什么7805?LM7805还是什么?ADS78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发的几张图,一个三极管都加焊过了,看看有没有问题。

大侠那个是我焊的,焊的很牢。没有问题,其他的哪?

网友:
这个三极管怎么测是否短路,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膜拜

网友:
学习了!正在基础阶段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