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需要预热求助

楼主(2013-11-17):
三星r428待机正常,开机后0.8-0.9来回跳。拆机,发现显卡供电,南桥附近有发霉的,测量显卡egfx-core 0.8正常,发霉的地方清理加焊,中间有一次测试的时候亮机了,就把sc471显卡的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了一下,第一次开机没亮,第二次 开机的时候亮了,以后测试都正常 ,开一次屏幕亮一次 ,装机看了一下午电影,晚上关机下班,早上到店先通电测试,屏幕不亮了,故障又出现了。还是0.8-0.9来回跳,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就把机器一直通电,过了一会有5分钟 ,屏幕亮了 ,再关机开机,正常 ,关机10分钟再开机还是正常,感觉机器断电时间长了 就开不开机了,机器停的时间长的需要预热一下,不知道该修那了。那个遇到过这情况指点一下。

网友:
再细查线路有没氧化吧

网友:
显卡回焊接下看看

网友:
还有地方虚焊  或者电阻不良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换了一个CPU就好了。

网友:
换显卡应该会好。测显卡供电时钟复位。没问题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