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6M-A主板做不了系统是那个地方坏了吗?

楼主(2013-11-17):
精英Nforce6M-A主板做不了系统是那个地方坏了吗?
主板

网友:
硬盘坏了哇

网友:
硬盘问题 或者桥虚焊

网友:
讲的也太简了,

网友:
重点检查硬盘,桥,还有内存

网友:
详细说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做不了系统,结果又买了一台电脑

网友:
在CMOS能看到硬盘盘符吗 ?看到就检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没重要东西,硬盘低格下重新分区做。

网友:
这个一般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没坏道啊我刚买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