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R231T电压过高没有反应,求解

楼主(2013-11-17):
漫步者R231T电压过高没有反应,,可能接到380v了,现在插上电,按开关没有反应。打开看时,保险烧了,换好,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电路板没有烧毁的痕迹,很干净。各位大师,应该从哪里开始,修,我新手,在线求解,thank

网友:
1。看看功放管有没有坏,2.看运放有没有坏,3.再看板子的线路有没有烧焦。

网友:
先看一下主电产生了没有,有35V的12V的,你测一下有没有,再看是不是灯亮了先.

网友:
先谢了,,,板子的线路没有烧焦。功放管呀,,什么的,不知道是哪个!35V的12V的在哪里测,,我小白,学习中,呵呵

网友:
开机无任何反应,卫星箱和低音炮都不发声。(此时调整两个音量电位器均无反应)。此故障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电源故障。(因为三个功放芯片同时损坏的几率很低)。多媒体音响的保险管若是安装到外面的。我们可以拧开保险盖,取出保险管,观察:若保险已经溶断,也不要急于换上新的保险管。我们可以观察保险损坏的情况:若保险丝只是中间或者两头断掉,没有明显的烧黑的痕迹。可以估计,保险是偶然损坏的。(因为市电电压高等原因)这时用同规格的保险管代换一般都能排除。(如果保险管装到主机箱内的,需要拆开机盖才能取出保险)。

若保险管的管壁烧的一片漆黑,估计是变压器烧毁(或匝间短路),另外整流或滤波电路中有元件短路也会造成此现象。这时我们可以观测变压器有无异味,看看有无烧损的痕迹。同时可以用万能表检查次级有无输出电压。若变压器输出正常,那就要检查,四个整流管有无击穿短路,电容有无短路等等。直至查出短路的元件。'
呵呵,找到电路图了,,一会研究一下

网友:
换了,变压器,用电脑电源换的,出个双12V,,音箱左右声道响了,声音太小,没有低音,怎么回事!

网友:
弄个好双12v 变压器,

网友:
保险烧了,变压器也会烧掉

网友:
      是的,通常过压烧保险了,那个音箱中的变压器大多会过流损坏,我单位也常有此问题。漫步者音箱用的变压器质量还是好的多,市面上卖的配件换上后,不过压都管不了多长时间(偷工减料太严重)。
      这个变压器是封闭在音箱中的,散热条件很差,长时间大音量工作时,温度很高(烫手)。一般一两次短时间过压还挺得住,但时间长了、过压次数多了老化严重,线包中漆包线绝缘抗不住了,线匝间短路,也就完蛋了。
      检查思路: 先检查变压器好坏? 好的,再去检查整流滤波电路;好的,再去检查大电流工作的功放电路(集成IC)。

网友:
      如果电路如你上传图示,TDA2030的最大工作电压为 ±22V。若变压器为双12V的,整流后峰值电压达到35V;而380V过压时,35V X 1.73 ≈ 60 V(轻载时估算),超过 IC耐压极限了。但实际中,因有负载的作用,达不到这么高的。而 TDA2030 集成电路本身就设计有过压、过流、过热保护功能。幸运的话,它不会牺牲的。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先查变压器吧,初级可能有一个损坏开路的温度保险,用欧姆档测初级应该有阻值而不是无穷大,用交流电压档测次级有双12到15v(脱开板子)。

网友:
用电脑电源换变压器??还双12V

网友:
谢就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