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LG4858 11252-1

楼主(2013-11-17):
找不到,没办法,自己一个个的找芯片的图纸,现在的情况是没CPU供电,CPU的ON信号没有,51461 VCCSA的产生芯片没ON信号,这个ON信号是51211的PG信号,51211的ON信号是J7也就是8207M的PG信号,8207M产生1.5V的电压,现在电压产生了,不出ON信号,大家帮忙分析下
cpu
芯片

网友:
你提供的资料太少,有没有图纸让其它人很难帮你分析的。

网友:
换个那个8207m试一试撒

网友:
既然出来了电压了,那要不就是短线了,或者短路?具体要看图纸是怎么样设计的。

网友:
版号呢 大家可以帮你找找啊

网友:
LG4858 11252-1 就是板号

网友:
CPU 的 PG有吗?

网友:
是不是后级拉低了,或者自身拉低

网友:
翘起来啊测下 是芯片问题吗

网友:
谁有图纸啊 谢谢分享下 不胜感激

网友(2014-03-24):
有图纸吗 不胜感激!就想知道系统供电的型号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不是进水了呀,如果没进水的话应该还在保修期内吧!

网友:
一次三台都是G480进去,现像还各不一样,不过共同点是都可以触发。都没CPU供电。纠结了

网友(2014-07-24):
提供的图纸信息量太少了点不好分析啊

网友:
短路 查下 CPU供电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