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JE40-DN MB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3-11-17):
接到板子,上电0.5左右。采集查到没复位信号。南桥外观有明显损伤,以为捡到便宜了。
换了一个南桥,上点1A左右。复位有了,应该是没跑码。下了一个BIOS刷了。故障依旧。
我是个新手,只会点简单了。每次看到复位不跑码的头就大,完全没思路。
求大神们给点思路。要查些什么。

网友:
不跑码  是最难修的  。。。。

网友A:
先查南桥的供电3.3V   1.5V  再看时钟有什么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南桥的供电3.3V   1.5V  再看时钟有什么产生.

供电都对的,时钟也正常。

网友:
PCI复位有3.3V 就做北桥吧  大部分不跑U就是它了!  上电记得要上CMOS电池,CMOS电池要有3V

网友:
我也是 准备刷bios 试试  看   我以前 遇见过这种问题  是时钟的问题 但是 刷bios简单  还是 刷看看  不行就是时钟 了 等我消息   !!!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在查电路。

网友:
先查下bios有没有波形,没有再查总线了

网友(2013-12-19):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刷了BIOS 还不行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电流就停在1A,真难搞

网友:
这个版号,是不是amd的?热下北桥,然后测下cmos的电压。,

网友:
不跑信号,查如果没有短路,刷过BIOS就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什么信号都没测,那怎么修

网友:
这机子是AMD的,北桥虚焊的多,坏的也不少。 如果电流达到1.2-1.3A左右的话,就该搞北桥了。焊了不行,直接换了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