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板号DAKL6CMB8DO REV:D

楼主(2013-11-17):
这机子现在是返修机了。第一次拿来修的时候是PL8没有电压,由于客户当时赶时间,就直接把PL8的电源芯片和MOS去掉,直接把电感PL8和电感PL9相连,相连后通电一试就亮机,然后装机给客户。   过了十多天后客户把机子拿来说机子不行,一看,机子还是可以亮机,就是进到WIN7的那个图标那要等两分多钟才进桌面,进桌面后用两个小时左右就自动重启,然后是一亮机就重启,这样反复。只好拆机。看网上好多说进系统慢是BIOS问题,在迅维和淘宝一共下了五六个都不行,一刷就是待机变低,只有0.05伏,不能触发,电感PL9没1.15伏电压,然后把以的刷回去就可以,电压也出来了,也可以触发。后以为是PL8电感引起的,又修这个电压,修出来后开机电流上到1.1A左右不动,有两个指示灯一闪闪,后量CPU供电电压在跳变,0.9到1.2之间跳变,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求简,求思路,

网友:
谁有这个个板子的BIOS,CPU是A4的

网友:
LZ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  卡LOGO 重启还是卡LOGO

网友:
偶尔一次进系统 很慢很慢

网友(2014-01-10):
我的也是这个现象。怎么解决啊

网友:
看网上说对齐硬盘可以试一下。
我看行不行。可以告诉大家

网友:
你可以到官网下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