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R61无-PWRSHUTDOWN信号

楼主(2013-11-17):
今天遇到个IBM r61i  不过保护隔离第一个管  供电 时钟 复位 VCC3SW  TH_DEL 都正常 就是不出-PWRSHUTDOWN这个信号 没思路了 换过U61 也无效  请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1测量VCC3SW有没有电
2查电源管理芯片,就是发出VCC3SW的这个芯片的供电,注意有两个一个来自公共点,一个分压而来
3查这个芯片的温度保护脚位。
4换芯片。
补充,软的不行来硬的,遇到*脏话*了不要客气,硬上拉干通它

网友A:
谢谢  都试过了 不好使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都试过了 不好使 呵呵

强行上拉导通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