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上电1秒掉电反反复复

楼主(2013-11-17):
GA-H61M-S2P加电上电无复位1秒后自动掉电接着自动上电无复位,反反复复这样,上不上CPU都会这样,上电的时候量内存供电 桥供电都正常,量CPU供电无电压,PWM芯片是ISL 95836 HRTZ,谁修过这类板的经验吗?

网友A:
这个板没经验

网友:
干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没经验

以后都会有这些板出来修了,H61 B75 Z77等等这些,还没有PCI插槽。

网友:
掉电是少电压吧!

网友B:
这个板子是单桥的吧  cpu是1156 或1155的吗?  如果是的话 那就不用修了  这批次的板子都是桥挂!  修了一批都是这样掉电  修跑码以后也亮不了!  掉电原因是排阻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是单桥的吧  cpu是1156 或1155的吗?  如果是的话 那就不用修了  这批次的板子都是桥挂!  修了一批 ...

没CUP供电,上假负载打值,看看有电压没,我今天就是上假负载开机测有电压,上U没电压,后来加焊座子好了。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我也觉得应该加一下桥

网友:
以前遇到CPU座

网友(2016-05-24):
查I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