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236H1-L01屏基板升压IC

楼主(2013-11-17):
请教各位高手,M236H1-L01屏幕上的升压IC到底是什么型号的,目前只知道是10脚的贴片,上面丝印着EZ-RZ R28
其他的什么资料都没有,希望高手指点迷津。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Y2MTgwfDM1NjZjMTFjMGEyZTFhMWUwM2JjYmJlM2ZiMDc5Mzk0fDE3Njk5OTg2NDM%3D&request=yes&_f=.jpg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没见过哦,BAID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

这个我想知道,而且非常想,呵呵

网友:
看谁有这屏,给你拍个清楚图吧

网友B:
问这个IC型号干什么,几乎不会坏的,现在是吗问题

网友:
看到旁边一个电阻坏了,所以换这个是吗

网友:
我手里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屏,明天上班看看吧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 都会先去淘宝搜一下IC的上面的标识 能搜到就修修 搜不到就放弃了

网友C:
我看了一下,这个芯片丝印的是EZ=BE  51Y,具体作用是干什么的,我不清楚,我这个屏故障是白屏,至今没修好。

网友:
真不知道哦。

网友:
屏上的IC  要是用代码表示的很难确定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这个芯片丝印的是EZ=BE  51Y,具体作用是干什么的,我不清楚,我这个屏故障是白屏,至今没修好 ...

这个是屏基板的DC-DC电源模块,白屏就是它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这个IC型号干什么,几乎不会坏的,现在是吗问题

这个IC是屏基板DC-DC电源模块,因为A/D板供电部分出现故障,输出给屏的电压变成了12V,所以把它烧了,目前的故障现象是白屏。

网友:
白屏可以修好的。但白屏并不一定是DCDC变换的原因。没有VON和VOFF也并不一定是IC的原因,负载短路也会导致IC保护的。我刚才查看了我手里的资料,没有找到这个屏的图片,这个屏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