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A410-P60看电影死机

楼主(2013-11-17):
  同行拿过来一个笔记本是神舟优雅A410-P60的,现象是看电视或者是电影都 会死机。不管用什么播放都会死机。换了个系统,还是一样的。刚开始是怀疑内存,换掉内存后还是一样,然后又检测硬盘,硬盘也没有坏道不放心还是换了个硬盘结果还是一样的。拆开主板发现这个CPU背面用的是NEC的大电容,想一想可能这个大电容也会影响,就找了6个330的换上去,可是结果还是一样的。最后想一想换个WIN7的系统试试,结果换上去看了半天的电视也不死机了,然后马上装机再试,结果看了一会儿又死机了。最后没办法了,把北桥HM55给加焊了一遍,可是结果还是一样,我仔细想了一想,没死机那会我没有插电源,用的是电池。然后我把电源拔掉结果没有问题,插上电源一会儿就死机了,我换了一个电源还是老样了,请各位帮忙看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1试试单查电源,会不会死机
2换一个90W的电源试试,功率不足导致。
3把适配器那边的2个隔离管的G极电压测量一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换掉2个P管试试。
4如果还不行,建议刷BIOS或者换EC,电源和电池同时插入的时候在给电池充电,这时候放电影CPU功耗增加电源带不动。可能会死机。
5另外充放电芯片控制PWM给电池充放电,在大功率运行时,这个芯片还是给电池充电,也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U试试,遇到U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