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 F-N61M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3-11-17):
刚接手到机器的时候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开机后可以进系统,但接上网线就马上死机或花屏,不开机的时候是跑50-C1-C3-01-02-07.反复一直这样跑,有时候跑几圈就可以看见画面,有时候就是一直跑不显画面。进系统插网线死机的问题解决方法是把网卡芯片去掉加个外置网卡或pci的网卡都可以上网也不死机,但问题也出来了就是键盘不能正常使用外加不能正常开机,还是循环跑50-C1-C3-01-02-07,重植单桥后还是一样的问题,请问这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那你只能查外设了,是不是网卡芯片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