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G接电池大短5A

楼主(2013-11-17):
一台ACER4738G本本送修时网卡灯待机都亮开机后发热折掉后OK,但单适配器正常开机,单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
同时装一起就大短5A ,测充电放电管PQ29(换过故障一样)单接适配器时3脚有19V 1脚19V 应该不导通才对,
可是4脚却有3点多V 了而且把PQ29拆了4脚还是有3点多V。是什么问题接电池大短呢

补充内容 (2013-11-21 12:02):
机器拿给朋友修好了,说是待机那边有问题的

网友:
查一查充放电,隔离管那一面的电路

网友:
这个好修很

网友:
你测试一下保护隔离那两个管子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保护隔离中有管子击穿了

网友:
单电源充电芯片上管G极有电压了3点多V了说明已经工作了。

网友:
这问题测隔离电路几个大管 要么直接换掉 一般解决问题 以前修过也有芯片问题导致单插都好 上电池掉电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一声

网友:
我感觉可能是电池放电管击穿或者充电高管击穿了,放电管短了,电池也能正常放电,充电高管击穿了,装上电池相当于适配器电压直接加到电池上面,肯定大电流短,放电管也一样,若确定放电管没击穿,再看看放电管的g极控制电压是否正常,或者直接卸了放电管再加上电池和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
上电测电池口就有19V慢慢的降下来 一直降到几V

网友:
我有一个CQ36这个情况
没搞好

网友A:
教你最简单的方法  插上电池接上电源,大5A的时候摸摸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最简单的方法  插上电池接上电源,大5A的时候摸摸就知道了

我是怕把电池给烧坏了

网友:
肯定是隔离部分问题了

网友:
让他短,摸摸热的换掉呗。。。。

网友:
你这应该是充电的电路问题吗?好好查查电池充电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