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D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3-11-17):
    首先声明一下,这个图片是在本论坛引用的, 最所接到一台联想L2060WD显示器,也是不通电,如果论坛所说的是SR520短路,拆掉,12V 5V输出正常,由于手里没有论坛所说的几种管,开始装上的是一个IN5408,开了一两分钟,被击穿,后来换上一个SR360加一个IN5408,好了暂时没有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那个AX1202-12 在那里有什么作用,正常亮机时候测的电压如上图所示,还有,这个电源高压一体板,输出线怎么有8条线,两条红色,5V   两条黑地线,一条蓝色  ? 一条黄色 开关,一条绿色 亮度调节,一条蓝色?   那两条蓝色是什么用的呢,我这显示器虽然正常了,但开机,先白一下屏才正常显示,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SR是SCHOTTKY管,1N是普通的整流管,在开关电源整流中肯定不能互换! 应该用两个SR360并联。

网友:
先白一下,应该和你更换的二极管有关系,这种管旧板很多啊    sr520  可以用  5以上20以上的代替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

wudongjie93 -5 严禁灌水
开机时钟复位 -5 严禁灌水

网友:
那没什么影响啊,能用就行了

网友:
请教一下那个集成块AX1202-12 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图上输出的电压正常吗,以前修显示器,都是一个供电,一个地线,一个开关,一个亮度调节,为什么这个板有那么多条线输出,有一个4V的不知道是用作什么,以前修的板板上都有电压标示,这样个板没有标示,

网友:
说的不错 !维修总群 145280997 欢迎维修界的高手?菜鸟!

网友:
那个AX1202-12是用外置电源适配器供电的时候用到的。用220V交流输入的时候,根本用不到。

网友(点评):
AX1202-12应该不是用外置电源适配器供电用的,而是用来输出12V电压的,今天装好机了,看到机壳上有一个12V DV OUT .我把AX1202-12拆了,测输出口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白屏一下  额  是信号问题么

网友A:
测供电是否正常 先白屏是不是屏ON不对 看能不能稳定

网友:
测试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供电是否正常 先白屏是不是屏ON不对 看能不能稳定

供电如上图所示,on也对的,虽然白一下,才显示,但是测了一天了,能正常使用。

网友:
今天自己测了一下,确定了,那个4V的蓝线,是电源板输出的,另外那条蓝线是驱动板输给电源板的3.2V,黄线是ON绿线是ADJ,     其实那么多条线,和以前修有板一样,只要有供电,ON  GND,就行了。

网友:
感觉没有代替对 供电不够好像

网友(2014-07-13):
里面是不是电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