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LA-4114P 按开机键后大小写灯和scorll Lock灯同时闪烁

楼主(2013-11-17):
故障描述:是二修机,上家动过北桥、EC、BIOS,通电后按开机键过30秒左右 大小写灯和scorll Lock灯同时闪烁  大约1秒一次 屏不亮
一、机器开机后 Num Lock 和 Caps Lock 指示灯闪烁,一般为机器的硬件故障报警,根据相应指示灯的一系列闪烁的不同机器的故障是不大一样的,下面是闪烁所代表的故障:
电池 电源 LED 指示灯闪烁:    电池 电池电量不足
闪烁1次 - Caps Lock/Num Lock CPU CPU 无法正常运行
连续闪烁2次 - Caps Lock/Num Lock BIOS BIOS 损坏故障
连续闪烁3次 - Caps Lock/Num Lock 内存 模块错误无法正常运行
连续闪烁4次 - Caps Lock/Num Lock 显卡 显卡控制器无法正常运行
连续闪烁5次 - Caps Lock/Num Lock 系统主板 常规的系统主板故障
连续闪烁6次 - Caps Lock/Num Lock BIOS BIOS 身份验证故障
详细维修过程:
首先更换内存并交换插口安装  故障依旧,检查了CPU供电 正常,接着对着图纸核对各路电压 正常,检查北桥给南桥的复位信号PLT_RST#   按开关 过3秒左右 通过测量 发现万用表读数有变化 正常,说明时钟也正常因为是先有供电 和 时钟 北桥才会发复位信号。后来通过摸南桥发现异常的烫手,经过更换南桥后发现南桥温度正常了,但还是故障依旧,因为 AMD的CPU比较容易坏,尝试更换CPU后正常开机。
写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指证。

CQ40 LA-4114P图纸.zip

网友:
楼主详细的列出,这样判断问题就方便了

网友:
楼主好方法,我一般都是先CPU再显卡,不行就没办法了,呵呵

网友:
这个CPU 太容易坏了

网友:
这个真有实际用处吗?修过一个CQ45 VCORE出不来的 也是闪个不停

网友:
晕、闪几次都没有说、这帖子看的人一头雾水

网友A:
上面写了,连续闪烁2次 - Caps Lock/Num Lock BIOS BIOS 损坏故障
连续闪烁3次 - Caps Lock/Num Lock 内存 模块错误无法正常运行
连续闪烁4次 - Caps Lock/Num Lock 显卡 显卡控制器无法正常运行
连续闪烁5次 - Caps Lock/Num Lock 系统主板 常规的系统主板故障 . p0

网友:
这机器CPU  北桥 都还 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写了,连续闪烁2次 - Caps Lock/Num Lock BIOS BIOS 损坏故障
连续闪烁3次 - Caps Lock/Num Lock 内 ...

拜托、你看清楚、这个是闪灯次数的故障

网友:
上面写了 "通电后按开机键过30秒左右 大小写灯和scorll Lock灯同时闪烁  大约1秒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