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G花屏,时正常时不正常

楼主(2013-11-17):
集显945GM的机器,主板烘了下可以正常亮机,加焊后测了3个小时也正常,重启后又原来一样了,想问下这个重植能解决吗

网友:
最好换个吧

网友:
换显卡啊。。。。。。。。。。。。。

看清楚帖子、楼主说的是集显的机子

网友:
这个肯定先换个屏试下呀。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屏出问题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重植显卡,屏可能机率会小些

网友:
显卡坏的机会大些

网友:
看图有点像屏的故障

网友:
换显卡 解决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AU的屏 V.4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楼主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屏吧,不行的话就重植下北桥啦,不过那个北桥比较大,有点难植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外接屏试试看,如果外接正常,可能是屏的问题,或者排线

网友:
這問題很明顯阿~LCD屏壞掉囉!

网友:
你要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或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掉吧!花屏就会好了

网友:
接一下外接屏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