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388

楼主(2013-11-17):
有谁修过 MS-7388 VER:3.2的主板,D1不过,BGA压下北桥就可以过内存,但是又显卡不过报警,有20多片。客户说放1年没用就坏了,BIOS也刷过。

网友:
那就加焊北桥撒,你都压过了。。。

网友:
估计是北桥氧化了,加焊试试。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加焊  不行就重直

网友:
换个i/o试试,应该能好

网友:
换个BIOS试试吧    北桥重制

网友:
楼主,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对呀,AMD北桥很容易坏或空焊

网友:
查其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以及16对电容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加焊北桥   看能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