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DFL-WDⅡ手动编辑磁头适配---绿块 转正

楼主(2013-11-17):
用户在换板,更换磁头或者跑自校准后硬盘总留下一些小错误,重新编辑磁头适配参数是一种解决方法。
例如,在用户完成了自校准扫描完全盘以后,仍旧有绿块在扫描表里或者仍旧有坏道显示在坏道扫描中。

进入DFL-WD找到这个硬盘的3个磁头。

在ROM菜单中选择-磁头参数编辑

如上图所示,输入的参数为
0头:C8 08;1头:BB 08;2头:B2 08
使用winhex打开40号模块并且搜索0头值为C808

现在我们有了当前运行于40号模块的本地磁头参数,如上
下一步,我们需要找出第二组磁头参数如下:

第二组磁头参数为:A908;A208;9908
然后我们需要调整47号模块中的磁头参数
首先定位47号模块的磁头的参数信息

然后修改磁头参数

添加之后,需要点解写入的硬盘如果你想用WD打开47号模块或者如果使用winhex你需要把47号模块写入硬盘。
断电在重启硬盘检查磁头参数。

这个是已经编辑成功了
再次扫描硬盘,绿块已经修复。

网友:
硬盘表示压力山大

网友:
第二组磁头参数为:A908;A208;9908

这组数据的来源,似乎没有说的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