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F83VF进液机器

楼主(2013-11-17):
asus f83v 料号:F83VF 接机时进液,无待机,不加电,用直流电源无电流拆机发现进水部位在触摸板下方3V/5V电路部位,先用洗板水清洗一片测量对地阻值,

电源芯片RT8206A,3.3V输出电感L8101,5V输出电感L8100,首先发现L8100对地值只有5,说明+5VO明显短路,这时我先排查+5VO短路部件。

+5VO后级连接的芯片比较多,先排除下管Q8101和滤波电容,最后用电烧法找短路部件,在L8100上加4V电压电流明显过流找出发热部位在U8300A(rt8204a)和U8301(RT9045),果断拆掉U8300A和U8301后测量L8100对地阻值正常,接下来找芯片换吧
图纸电路可知U8300A控制产生+1.5vo,u8301转换出0.75v给内存143脚144脚。如不容易料板上换上了U8300,U8301后,测试还是不加电,再检查RT8206A的工作条件,发现AC_BAT_SYS19V正常电压值,说明保护隔离正常的,再量U8100A第6脚VIN无电压,VIN是AC_BAT_SYS经过R8114来的,好办仔细看R8114引脚有氧化,更换一个0欧电阻,再量发现R8114与VIN之间断线快速补上,芯片有主供电了,但还是没有待机,再量芯片总开启信号4脚ENLDO,无高电平,尼妈,进水机还真头痛,有图没好解决,ENLDO是AC_BAT_SYS经过R8126(100k)电阻转换来的好办,也是进水惹的,换100K电阻搞定
接下来上电试试,这次可以触发上电了电流到1.1左右跳变了点点,无显,外接无显,再量主板各组供电都有呀,波折,是内存没过吗?洗插槽,换内存无果,接下来测内存数据地址总线波形有呀,是没过显卡吗?接下来先量显卡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显卡背面贴片电感电容上量电压最直接,发现问题了无电压,好办,发现不对的地方就不是问题就怕找不到要修的点才是问题。图纸一查找到了,原来显卡需要的供电+1.1VO没有,+1.1VO是+1.5VO经过Q8301转换来的,量Q8301G极无控制,原来G极是U8300A控制的,最大的可能性是rt8204A(JL=)芯片不行导致,换个新的芯片再上电测试,电流不同了,感觉没问题,上屏OK点亮,搞定,谢谢大家,才收了240块钱,主要是答应客户了,修好了还是没有白花费精力,赚钱已不重要,跟同行们分享,望同行指点,谢谢,长沙大众陈工,QQ122452343,喜欢技术交流

网友:
回贴送图一份

网友:
回贴送BIOS一份

网友:
点位图也有但传不上去,有需要的可以QQ发吧

网友:
长沙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点位图可以上传么

网友:
楼主果然是无私啊,这样的人应该多起来

网友A:
我上传不了点位,太大了有3.多M,我试着上传压缩包提示我只能上传2M的文件,我没办法呀,兄弟们,有需要的可以QQ吧

网友:
有时候不是短路的话直连试一下

网友:
谢谢参与,我将努力把一些维修案例写出来

网友:
我手上有台jl=烧了。。有没别的代替啊

网友:
还得和你们的大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不了点位,太大了有3.多M,我试着上传压缩包提示我只能上传2M的文件,我没办法呀,兄弟们,有需要的可 ...

压缩发上来

网友:
楼主加我QQ求点位

网友(2014-07-23):
厉害~我这也有台进水的,唉~好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