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掉电 小弟无头绪

楼主(2013-11-17):
进了一点点水  擦干后很亮无腐蚀现象  机器能亮!就是开机5分钟左右掉电  后来发现PQ77这个管子 发烫

后来放在BGA上烤了一会就好了 不发烫了  但客户拿回去没多久 就又坏了  现在不知道 从哪查 量电压都正常

网友A:
宏基4740 LA-5681P 开机不亮循环重启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没办了,慢慢查吧!早应该吧看到进水的地方加焊一下,取下来重新焊比较好。坏的基本少,要看你前期是怎么处理的,老兄。加油吧!

网友:
这个你什么都没说啊

网友:
估计还是进水导致的 这问题仔细观察 有腐蚀断线的地方

网友:
你把进水断线的地方,直接用线飞过去,可能是线路不良引起的发热

网友:
重电压开始查吧   按时序只能这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基4740 LA-5681P 开机不亮循环重启什么问题

量全板的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1.8V 负载有轻微短路,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和+1.8v电压关联的相关元器件,排除

网友:
还是一样  开五分钟掉电吗?

网友:
楼主这个管子直接换掉还那样吗?

网友:
重点锁定进水的地方 仔细观察一下  然后看一下1.8V的后继 是否有微短现象

网友:
学习了。。。。。。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仔细看下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如果是少量进水还是很好修的,现在的问题要查看哪里断线了,还有是不是BGA下面痒化了,最好重植球。

网友:
Y460这款机器散热片容易接触不好,看看是不是过热导致的,从简单查起

网友:
听说BIOS 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4-07-21):
多查下看看 北桥 显卡。

网友:
肯定是断线了

网友:
是不是有腐蚀的地方没有清理干净

网友:
sdlk dklsfj kjewireweoirwq irrw iewq r

网友:
掉电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