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17):
大水牛电源,雷击故障,拆开外壳查看两个大电容鼓包,保险烧黑,很明显保险烧了,电容换上,保险更换,检查开关管没问题,为了安全加了一个60W灯泡,测试没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其实我想看一看有灯泡的图,没有连接过灯泡,但是危险过几次

网友:
电源现在貌似修的很少 换一个也不贵 维修什么价格  可以会修

网友:
请问可以把灯泡图上传吗,我也没见过改灯泡的

网友:
把灯泡图发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闲着没事就的折腾  我也得修电源ban

网友:
我的灯泡是直接串联在插板的电源线上了

网友:
大电容损坏时,与它们并连的两个电压平衡电阻也易坏,下回别忘了检查。

网友:
注意一下电容分压是否正常,否则会再出故障。

网友:
好像是在熔断了的保险上并一个60w的灯泡

网友:
修电源,一般都是给客户换下来的,有时间了就修好放一边。
下次有客户来再换上去,一般不直接给客户修电源。
这块电源质量是不咋地,可以换给不舍得花钱的客户,真正修好的电源再用没问题。

网友A:
并个灯炮子上去干嘛,光线不好,看不到吗

网友:
我想知道 LZ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个灯炮子上去干嘛,光线不好,看不到吗

并个灯泡比较安全,避免故障扩大

网友:
并个灯泡是防止还有元件短路,避免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