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屏幕黑屏神奇一幕

楼主(2013-11-17):
今天下午,无意间拆机碰到coms电池,导致恢复了时间和驱动,我就用鲁大师更新了下显卡驱动,结果开机后就黑屏,读到windows的时候,后面就不亮了,但是还可以听见进入系统的声音,我外接了个显示器,笔记本的屏幕就显示了,一拔就灭了。我以为是软件的问题,就重新做个系统,结果做过系统之后问题依旧,跪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到现在都还是集显,只要开独显就黑屏!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GHOST系统,还集成驱动包的那种系统……重装,从官网下载驱动!!试下……

网友:
就是独显的问题、这机子的扇热超垃圾、独显很容易出问题的、重植不行就只能换了、而且换了之后还不一定能认到独显、我修过好几台有一台换了之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认独显

网友:
还是装纯净版的吧,我也遇到过,装纯净版的在官网上打的驱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这是显卡驱动不对 ,去官方网上下个显卡驱动就可以了,有的ghosT的驱动不行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你要装win7啦,屏的分辨率不对也不行。再不行就是主板问题。先刷个bios,不行最后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