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3 V2不触发,IOF71882FG,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IO坏了

楼主(2013-11-17):
如题,板子不触发,IO是F71882FG
81脚S3#  3.3V   短接排针有跳变
82 PS_ON#  0V
84 RSMRST# 0V
85 VBAT   0.5V
83 PWSOUT# 5V  表笔不小心短接了83跟84脚之后通电了,表笔一放开,又断电了,短接后5V变0V
这样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修过,换个IO好了,昨天刚修

网友:
换个EC保证好

网友:
1882蚂蚁的IO非常容易坏呀

网友:
RSMRST# 电压不正常, VBAT也不正常,查一下82脚的上拉电压

网友:
懒得一个个排除的话还是换IO吧,直接干脆,换了还不行再排查

网友:
换I/O一般都可以好的。换过好几块了。

网友:
又涨见识了,学习中。

网友:
换了个F71862FG上去就搞定了

网友(2014-11-14):
io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