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 (rev. 1.3)关机不能开机

楼主(2013-11-17):
有一个GA-G41MT-S2P (rev. 1.3)的主板下图,刚开始是一下就点亮了,关机之后再点就点不亮了,一直来回重启,就是跑到C1后来复重启,但是拔掉电源再插上一点就亮,然后用开关关掉再点还是跑C1来复重启,只有拔掉电源再插上第一下能点亮。电压都正常,我放了一下电,刷bios。还是呢样。只好求助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直接换个IO看看吧 一般不能关机时Io的问题比较大点啊

网友:
加焊下下北桥看下

网友:
搞好没啊  我现在也有块

网友:
貌似是需要断电来重置一些上次开机后出错的信息,个人感觉不是COMS电路就是bios电路有问题,开机后保存了错误的信息,需要重置。

新手瞎猜,楼主修好说一声啊

网友:
重点测内存 北桥吧

网友:
上面有两个BIOS芯片,把BACK开头的那个取下来,直接装一个MAIX.

网友:
两个 BIOS 都要刷是吗?

网友A:
复位有问题,这种情况难修的,我碰到过。

网友:
问下  IO什么型号
我手上有块板IO被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有问题,这种情况难修的,我碰到过。

亮的时候复位没问题,掉电重启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2014-08-15):
楼主板子好了没,我手上有块一模一样的,求方法

网友:
我也 碰到一张这样的 出现上述的情况时  内存重新插拔又好了 真郁闷 有解决了的没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2014-10-26):
搂住主板搞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2017-06-30):
有没有修好的?说一下嘛,我还有几个这样的呢

网友(2018-03-15):
我手上的也一模一样的问题,真的没人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