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花屏问题

楼主(2013-11-17):
一台组装LED怪问题
不接信号花屏如下

接信号却又各方面都正常

顺便跪求这是什么屏 求驱动 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
这应该是板子程序的问题吧  这都是组装屏 用的也应该是大众类型通用的板子..重新烧下程序 .或者换板点屏,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上,在屏线供电附近有一个 给屏供电的开关管还是什么管, 我分不清,,我是新手中的新手,长的和三极管一样的那个管坏了,,,不一定对呀,我可是新新新新手

网友:
没修过,,期待结果

网友:
我也认为可能是屏驱动的问题  谁有这屏驱动啊

网友:
屏驱动引起的,如果驱动难找的话,建议换屏的码片,可能会匹配驱动板

网友:
屏的问题 换屏试试吧

网友:
楼主,换屏试一下

网友:
能用客户还叫你修吗,真是钱多没地方用!

网友:
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平应该是好的

网友:
SDA  SCL    ON/OFF   ADJ     看看接好了没有 还是接反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楼主要是修好了,记得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