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B 蓝色雪花 状花屏 BIOS DOS下不花 过滚动条就花

楼主(2013-11-17):
这种花屏,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BIOS下  DOS 下不会,进PE 或系统下 到滚动条,就花成这样,屏换过,一样,拆了光驱,硬盘,换过内存,还是未果。。外接也是一样
===================
修过的机器不多,还没见过这样的花屏。。所以来问下各位有无遇到这种花屏,是做显卡修好? 已修复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6336-1-1.html

网友:
是AMD集显的吗应该跟北桥有关系了

网友:
我看呐你还是先换了再说吧,显卡……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独显的    显卡  北桥

网友:
好像是三桥合一的,看是独显还是集成的。集成的直接加焊北桥,或找北桥。

网友:
这ASUS的机子不是应该就是显卡了。重做一下吧。说实话我是进来看楼主的万用表的

网友:
显卡和屏线 这个2个都可能, 门市里一个小师弟,装机的时候把屏线逮短,  显示出来的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当让也不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嘛
不行了更换显卡

网友:
不能一一回复各位,还请关注贴子,修好,会贴出来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就换

网友:
先做一下显卡再做北桥看一下吧

网友:
之前修过这机器是A卡,客户说摔过,进系统就像这样花屏了,加焊显卡一样,重置显卡还是一样,最后订以个新显卡换上好了

网友:
做橋吧~DOS下大多不會有花屏的問題!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了,花屏就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北桥吧  一般都是

金格 -4 严禁灌水

网友A:
跟北桥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北桥真有问题?
看贴,不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