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可调电源

楼主(2013-11-17):
采购0-5A 0-30V的可调电源一台,谁有请联系旺旺huanglv9338

网友:
有台
宁波中策DF1731SL3A双路直流稳压电源
双路输出。
用两组数码管通过选择开关分别指示两路输出的电压值和电流值。
稳压与稳流状态能够自动转换并分别由发光管指示。
两路输出电压可以任意串联或并联,在串联和并联时,又可由一路主电源进行电压或者电流(并联时)跟踪。
采用电流限制保护方式,且限流点可以任意调节。
串联0-60v 0-3a
并联0-30v 0-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