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这样的屏幕问题吗。非常强大

楼主(2013-11-17):
一张图是正常时候的 一张是曝光的时候的。屏幕换了不下5张屏了。三星的 Q470用的是 14寸超薄的。换了5张超薄的还是曝光屏线换过了 2条。如果用厚的屏就一点问题都没。可是那5张超薄的屏 在其他机子上用也是正常的 唯独在这个三星的机器上就会曝光··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三星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屏线换过 2条了。用厚的屏就正常。用超薄的就不行

网友:
那可能是程序问题,给屏刷程序

网友:
用他原装屏的 码片 装到新屏上去也是一样··在线等待拉。求高手指点··

网友:
没人发表意见了吗。

网友:
把屏原装的码片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前面不是说了。已经装过了吗。

网友:
供电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厚的屏也许稍微高点不要紧。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换了5张?感觉不可信,LZ会库存那么超薄屏?

网友:
你换的屏和原屏的型号一样吗?不一样的话找个一个型号的试试看吧

网友:
屏,MCU程序不对?

网友:
可能你自己清楚吧 屏程序不对

网友:
刷一个码片程序应该就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电压=>MCU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屏电路哪里碰铁了

网友:
这种有可以是屏不兼容哟

网友:
先好好观察下主板有没有明显外伤 应该还是屏换的不对

网友:
直 接找屏的供应商说是我要上三星的这个笔记本的,发来装上不行就退

网友A:
程序问题,给屏刷程序  要不然  换上老屏的码片

网友:
屏的供应商 都说一头雾水。我整机给他搞 他换了 好几张屏了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给屏刷程序  要不然  换上老屏的码片

都说了 已经刷过了。

网友:
把原来屏的码片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