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85冷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3-11-17):
联想保内机器g485 amd集显 冷开机没显示第二次开机就有显示南桥已更换

网友:
认识了,楼主,多谢了

网友A:
AMD的笔记本麻烦事就是多,AMD都快死了

网友:
我也接到个AMD进水的 CPU都是集成的 现在这本子做的是越来越差劲了 好像这个机器的IO还是有程序的

网友:
g485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好像狠垃圾   G480和G485ec都是带程序的  不一样的都会开不了机或者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笔记本麻烦事就是多,AMD都快死了

是啊  amd的就是垃圾

网友:
我的G485还没有修好啊。哪位有这个EC的话出个价格 我买一个啊

网友:
这种奇怪的问题 只能 先换cpu  内存 外接啥的  不行就慢慢研究吧

网友:
带程序的啊

网友:
板载CPU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每次第二次开机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