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n4030掉电

楼主(2013-11-17):
刚接手一台电脑··开机进系统LOGO界面掉电·进PE掉电··进bios一样掉电··裸板测试故障依旧·CPU 内存都换过无果·求大神指导怎么查法··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cpu

网友:
换电源接口小板试一下,我之前修到过一次,都是18秒左右掉

网友:
查供电稳不稳定

网友:
会跟 小板有关系吗 ?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2013-12-29):
今天也遇到一台,进Win7系统,Logo处一直在晃悠,然后过一会自动关机了,再开机就是自动关机。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显示10来秒就掉电, 正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