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昇9600GT开机小花,MATS结果如下

楼主(2013-11-17):
请高手看一下,是哪个东东坏了,谢谢了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9929            0
FBA[63:32]           0         9828            0
FBB[31: 0]           0        10485            0
FBB[63:32]           0        10439            0
FBC[31: 0]           1         9955            0
FBC[63:32]           0         9964            0
FBD[31: 0]           0         9494            0
FBD[63:32]    43994168      641162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43994169
Write   Error Count: 6481714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显存虚焊或坏了,或心片虚焊,加焊一下D区那个显存看看

网友:
这也能看出是D区那个显存毛病?
犀利啊
学习了~

网友:
请教一下,像你们说的哪个A区,B区,D区是怎么分的,谢谢了,

网友:
mats是做什么的软件,能测量什么数据吗

网友:
全花,测量一下电压,如果正常的话,很大程度是核心有问题,如果虚焊,通常要重植加焊会好一些!

网友:
换mats9 再测,你现在的“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就提没识别到:测时最好在纯DOS

网友A:
我是在纯DOS下测试的,就是看不懂

网友:
bga吧。。。怎么的都的先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纯DOS下测试的,就是看不懂

要是纯DOS下MATS9 ,估计是GPU虚焊了

网友:
4个区都报错了哥哥 全区报错小花? 不会吧 软件用错了撒

网友:
mats这个全名是啥?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纯DOS的,纯DOS下的话,就是GPU虚了

网友(2013-12-19):
都这样了。还能是小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