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触发到0.065

楼主(2013-11-17):
今天接手一台TG牌子的笔记本,和海尔C600的主板是一样的V30SA1 REV:C  客户说放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开机了,接上稳压电源待机0.015 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到0.065左右不动了,看到这里首先想到SLP_S3  S4信号有没有出来,找到电路图的SLP_S3测量这个信号没有电压,S4也就没再测。再往前推,发现EC没有发出SB-PWRBTN#信号,查了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再看EC的LID# ACIN信号都为高电平,这也正常,而且EC已经发出+1.8VS_ON  +1.2VS_ON  信号。再测1.8VS 1.2VS都正常了,怀疑是EC坏了,先换个EC,换上去之后还是同样的问题,我去,头大。听说这个南桥爱空焊,但上面有黑胶,硬着头皮加焊南桥后,故障依旧。这下没思路了还是从EC那边查吧,看到SB-PWRBTN#信号下面是个SB_RTCRST信号,此信号是南桥的RTC电路的复位信号,测量EC这边没电压,本以为是EC发出这个信号后再发出 SB-PWRBTN#,然后就修SB-RTCRST从电路图上看这个信号并不和南桥相连,Q24没用料,但这里让我发现BAT_PWRGD 这个信号是RTC电路的供电通过一个R161 10K电阻连到南桥的BATOK。测量R161一端有3.3V一端却只有0.3V,有情况,再测电阻,没事,呃,难道SB坏了,再看这一路上还有两个电容,把两个电容都取下来,通电测试正常了,然后测基中一个电容坏了,但并不短路,还有一千多欧姆的阻值,找个一样的电容换上去,通电测试,电流顺利的上去了。装上内存外接,海尔LOGO出来了,虽写这么点,但修一天才弄出来。修复此机有运气的成分存在,不明白的随后可以再问我,期间还刷了两个BIOS  不会附图,哎

网友:
累死了,下班了

网友:
是rtc电路出问题

网友:
呵呵,修好就是好事,耐心点,细心点,做这行就这样!

网友:
RTC电路出问题了,导致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不能正常工作。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鸟问题让我查了一天,我一看CMOS电池没电了,心想换了就好,换上去结果还不行,这次修好纯属运气好啊

网友:
Q24没有,SB_RTCRST有没有实际作用?

网友:
电容漏电  导致RTCVCC电压没有对吗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下次发帖的时候,多打几个空格吧。
方便大家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