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470不出CPU电压的维修总结

楼主(2013-11-17):
联想G470不出CPU电压总结:之前维修G470不出CPU电压的自己也修好过7-8台了。不出CPU电压分两类:1,触发电流到0.402,触发电流到0.23。触发电流到0.40的一般都是换CPU不行,再刷BIOS和换桥基本都能搞定。而第二种就不一样了,触发电流到0.23,在我维修的过程中,一般都是HM6525MHZ晶振不起振或有转换电压不出。今天发帖以昨天修好的二修联想G470主板触发电流到0.23不出CPU电压为主,板子到手就先问了下上家,修过些什么地方,上家说是CPU供电芯片换过,桥换过,CPU换过,BIOS换过,没招了拿过来找我求救,听说过后就开始动手测试,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然后把CPU供电芯片ISL95831CRZ24脚电阻拿掉PR942 然后再测CPU电压有1.1V说明不出CPU电压不关CPU供电芯片的了事,拿掉PR942为什么会出CPU供电,因为ISL95831芯片数据手册是这样说的,然后再去测各转换电压也正常,桥我还是不会去怀疑的,因为上家做桥的技术我是很信任的了!就用示波器去测MH6525MHZ不起振,再用万用表打Y21脚二极体值正常,而2脚值无穷大,再打C1961脚对地值正常,这好办了,直接从C196飞线到Y22脚触发上电 电流跑很欢呀,装机测试亮机显示,到此机器修复。修复后想做个时序对比,因为根据HM6系列以后的标准上电时序 是先出PROCPWRGD后再出再出CPUSVID串行总线信号,本来想用示波器来测PROCPWRGDCPUPWRGD这个 小电阻没有丝印号,只有放弃测这个信号了,不过可以拆掉桥来跑线找到这个测试点,以后有机会把这个信号对比一下,再往前测前一个信PM_DRAM_PWRGDCPU电压对比,如图: 黄线是CPU电压,蓝线是PM_DRAM_PWRGD说明逻辑与时序是对的,再往前测PM_DRAM_PWRGD前面的VGATECPUPG信号。 黄线还是表示CPU电压,此图表示CPU电压软启动完成平波后才抬高CPUPG信号,CPU电压没出来肯定是不会有CPU的PG信号的,而没有没CPU的PG又怎么会有CPUPWRGD呢?而时序上是说先出PROCPWRGD再出SVID,因为CPU电压要有SVID后才有CPU电压,这不是相反吗?还有就是G470 55页的时序图明显的是很大的错误! 由于今天时间有限,以后有充分的时间再作分析,图纸 复件 lenovo-g470g570

网友:
以后的CPU供电就查桥条件,总线,PWM周围很少出问题了

网友:
我表示我要好好研究楼主的成果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此帖对我帮助很大 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我表示支持,因为G470有好多同学修不出来,还是我俩探讨时说到了,今天就发帖了,无私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我只是他的听众,呵呵)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抓波也牛叉啊

网友:
其实楼主所说的H_cpupwrgd信号并不是CPU电源好信号,这个信号只是HM65输出给CPU的信号名字,准确的说HM65定义的引脚是PROCPWRGD叫做非核心电源好信号。也就是说这个信号是非核心电源好信号,只是被输出后信号的字面意
要是每一个迅维出去的都能像你一样厉害了。我们会开心死了

网友:
C196到Y2 2脚断线了

网友:
学会看数据手册,学会自己分析时序,学会用示波器。
对于ISL95831和HM6X时序不熟悉的,可以看此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4710-1-1.html

wxf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哎,数据手册翻译过来也看不懂,烦。

网友:
文哥,改天教我双通道吧。

wxf
改天有空教你

网友:
都是饼哥教得好啊,那时主板是跟你学的,学你的思路很重要的

网友A:
Y2的1脚二极体值正常,而2脚值无穷大,再打C196的1脚对地值正常,这好办了,直接从C196飞线到Y2的2脚                    是不是晶振坏了,不换掉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B:
时序上是说先出PROCPWRGD再出SVID,因为CPU电压要有SVID后才有CPU电压,这不是相反吗?
不相反,CPU要先得到电压(不是太精确的电压),工作之后才会调节SVID!!送给供电芯片,供电芯片此时才输出CPU所需电压(CPU所需的精确电压)!!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上是说先出PROCPWRGD再出SVID,因为CPU电压要有SVID后才有CPU电压,这不是相反吗?
不相反,CPU要先得 ...

请看这个

网友C:
昌哥 。 技术真没话说。佩服。、。 坐等明年。 有机会 要教我 、。、。

wx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昌哥 。 技术真没话说。佩服。、。 坐等明年。 有机会 要教我 、。、。

明年你也要去那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年你也要去那家?

、不出什么状况的话, 有可能。

网友E:
楼主你是因为cpu电压出来了才去查晶振,还是没出来就去查晶振,很是不解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因为cpu电压出来了才去查晶振,还是没出来就去查晶振,很是不解

NO,HM6X系列以后是要桥内部时钟先出一部份才出CPU电压的,这也是很多人修不出来G470不出CPU电压的原因了,因为思路与以前的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Y2的1脚二极体值正常,而2脚值无穷大,再打C196的1脚对地值正常,这好办了,直接从C196飞线到Y2的2脚       ...

短线了,哪是晶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