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教下什么查复位

楼主(2013-11-17):
联想笔记本旭日n440,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亮,电流跑0.8就不动了,问了下师傅说查一下CPu复位有没有出来,高手解释下,复位什么查

网友:
直接问你师傅呗 让你师傅找到复位的测试点撒! 呼呼  你这机子明显的没跑马撒!

网友A:
那其他电压也正常,复位也正常,还是不亮,那我在什么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其他电压也正常,复位也正常,还是不亮,那我在什么查了

问你师傅不更简单直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你师傅不更简单直接?

问我师傅,那还不如自己修好的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我师傅,那还不如自己修好的好了

请把图纸传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把图纸传上看看

晚了,我休息了一天,结果人家客户说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