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战神版无桥供电,无CPU供电,已修复

楼主(2013-11-17):
型号:盈通AN5 PLUS v3.1战神版
故障:无桥供电,无CPU供电

此板是自己的,NV单桥板,已装好机,就准备卖了。谁知用了几天,今天早上突然开不了机。长按开机按扭也不能关机。拔掉电源线,插上诊断卡,再插好电源线,开机,复位灯常亮。简单测了一下,无桥供电,无CPU供电。

不太清楚些板上电时序,所以不知道桥供电和CPU供电是哪个先产生。决定先修桥供电。桥供电是运算放大器+MOS管降压。量了下MOS管G极无电压,受控于324放大器,图省事,直接换了个324,上电,问题依旧。查一下324工作条件,供电正常,5脚+输入,6脚-脚入,5脚量了一下没电压,不正常。这种鸟板哪来的图纸啊,只能慢慢跑线路了。跑了一段时间,还真跑出来了
正常情况是桥发了信号,导通Q44,然后Q43截止,5脚通过串连分压得到正向输入。量Q44的B极无电压,B极对地值正常。可以肯定是桥没有发出信号。难道是桥坏了?没返修台,搞不了桥。转战去修CPU供电。CPU供电管理芯片主控是RT8802A,还没等看协控是什么型号,一量1脚EN脚就发现问题了。0V,没电压。无奈,又只得跑线路了。所幸耗费一段时间跑出来了。

朋友 们看一下图就知道了,又是桥发出信号通过两个三极管间接控制电源管理芯片EN脚。难道桥又没发出信号。不过这次幸运,量了下Q74的B极3.3V,再量它的C极5V,乖乖,B极这么大的电压,你还不导通,就是你坏了。果断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放凉后,通电,触发,复位灯不亮了,再测CPU供电有了,桥供电也出来了。上CPU,内存,上显卡,接上显示器,触发,一路顺畅跑码亮机。维修结束。
新手维修,写的不好,高手勿喷。
注:实物图中,Q74的E脚是接地,那条线画错了,应该是C极连那个电阻。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只要心细没有修不好的板,好样的

网友:
你这是什么板哦?   桥供电应该先出啊?....就算Q74换了,桥供电那边也应该没有啊?奇怪?这是个什么时序?

先出桥供电的只限于INTEL平台和芯片组,其他芯片组是不同的

网友:
你这是什么板哦?   桥供电应该先出啊?....就算Q74换了,桥供电那边也应该没有啊?奇怪?这是个什么时序?

网友:
我看你不是新手了~。写得这么好·。而且跑线也很厉害

网友A:
这么说是先出CPU供电!!

网友:
高手 ,NV的单桥是先有CPU供电才到桥供电的,时序要理清了就好搞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板哦?   桥供电应该先出啊?....就算Q74换了,桥供电那边也应该没有啊?奇怪?这是个什么时序? ...

我新手,关于上电时序,我也不太懂,希望有高手出来解释一下,是不是有的AMD板先有CPU供电,再有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是先出CPU供电!!

跑线也很厉害,维修很有思路,学习了。

网友C:
楼主好厉害  我新手  问你个问题喔    你说的  Q74的B极3.3V,再量它的C极5V   还不导通   是什么一个原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厉害  我新手  问你个问题喔    你说的  Q74的B极3.3V,再量它的C极5V   还不导通   是什么一个原理呀 ...

呵呵,我是新手,看来你比我还新。三极管导通条件知道不?B极电压大于等于0.6V,三极管CE导通啊,Q74的E极接地,给它B极3.3V电压,它应该导通啊,C极应该是0V才对啊,C极还是5V,那就说明这个Q74坏了呗。

网友:
思路那么清晰。还新手?

网友:
一般都是先查内存供电 再桥供电 最后才CPU供电的啊

网友E:
不是有的,是所有

AMD 搭配NVIDIA芯片组上电时序:

待机----内存----CPU---桥---总线---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板哦?   桥供电应该先出啊?....就算Q74换了,桥供电那边也应该没有啊?奇怪?这是个什么时序? ...

单桥的时序是先CPU后桥的和英特尔的不同

网友:
哦,记错了,时序是这样的,,,

网友:
很给力 的  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的,是所有

AMD 搭配NVIDIA芯片组上电时序:

谢谢,就期待有这样的回复。

网友:
这个主要之能表示有点妖孽先有cpu供电

网友:
楼主忽悠人吧!!你这也是新手???

网友F:
楼主理论挺好的!!三极管的原理清楚的很!

网友:
三极管导通原理其实高中物理都有讲到了,学过模拟电路的对这个东西一点儿不会陌生,市面上常见的三极管都是硅管,NPN管导通条件是B极大于E极0.7V,PNP型则是相反,B极小于E极0.7V。

三极管工作有三种状态,截止区、导通放大区、饱和区。当然,对于数字电路来说,它就只有两种状态,导通和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理论挺好的!!三极管的原理清楚的很!

三极管导通原理其实高中物理都有讲到了,学过模拟电路的对这个东西一点儿不会陌生,市面上常见的三极管都是硅管,NPN管导通条件是B极大于E极0.7V,PNP型则是相反,B极小于E极0.7V。

三极管工作有三种状态,截止区、导通放大区、饱和区。当然,对于数字电路来说,它就只有两种状态,导通和截止

网友:
一个贴子  学习几种基本知识    好贴呀
没有上过高中    三极管的导通条件在这学习了   也不错
上电时序     已经使用笔记做过记录,不会再忘了

网友:
楼主细心,按时序走

网友:
高手能跑电路,不错。

网友:
只要心细没有修不好的板。

网友(2014-09-23):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板哦?   桥供电应该先出啊?....就算Q74换了,桥供电那边也应该没有啊?奇怪?这是个什么时序? ...

这是AMD加NV英伟达芯片组上电时序类型的主板,CPU供电正常了桥供电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是新手,看来你比我还新。三极管导通条件知道不?B极电压大于等于0.6V,三极管CE导通啊,Q74的E ...

这里B级导通正常电压应该是0.7V高电平左右,正常C级是通过Q74导通让E级通过接地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导通原理其实高中物理都有讲到了,学过模拟电路的对这个东西一点儿不会陌生,市面上常见的三极管都 ...

理解得很对,三极管处于导通放大区一般应用于模拟电路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导通原理其实高中物理都有讲到了,学过模拟电路的对这个东西一点儿不会陌生,市面上常见的三极管都 ...

理解得很对,三极管处于导通放大区一般应用于模拟电路中

网友:
大山中的老鸟 没电路图都这么犀利 帖子作为特例分析收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的,是所有

AMD 搭配NVIDIA芯片组上电时序:

AMD  +NV   时序不是  待机---内存——桥-----CPU ——总线吗?

网友:
看看,有些地方还是模糊的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AMD  +NV   时序不是  待机---内存——桥-----CPU ——总线吗?

AMD的主板是内存供电出来以后就出CPU供电的,NV跟ATI芯片组不同之处在于NV是先出桥供电再出总线供电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一般没图纸都很难修) 还可以这么犀利的修好板 强大啊

网友:
比较生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的主板是内存供电出来以后就出CPU供电的,NV跟ATI芯片组不同之处在于NV是先出桥供电再出总线供电

我怎么越听越晕啊,能不能说说 AMD  +AMD   和 AMD +NV  待机  内存 VDD2.5  桥  总线  CPU  这几个到底谁先谁后啊, 谢谢

网友:
维修的时候,跑线画图这是好习惯,大家得学习

网友:
不错。楼主的跑线功夫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