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问题可真多//

楼主(2013-11-17):
这几天不知道那个公司淘汰了一仓库的联想品牌机

很老的机子  机箱有十几斤重

真是死沉死沉的!
之前来了个 说开不了机 我插上一听 报警了
打开一看
硬盘摔坏了
内存已经被拔掉了
告诉他要加内存 换硬盘
最后觉得划不来就走了
今天又来个一模一样的机子
也是开不了机
没插电 直接开机箱盖看了下 发现都正常
然后开机测试
接通电源显示器亮了 但是瞬间又灭了 此时风扇还在转
插上卡然后开机
内存不过
两个内存全部取下 擦了下
插上那个1G的 放下了256M的那个
开机 正常
进到欢迎界面就卡住
然后从做系统
结果每次都是装完后应该进系统的 居然自己又开始从新装了
再次装完后就会出现系统文件丢失 要求修复的提示
很奇怪 然后挨个换硬件
最后发现PCI上一个卡
拔下后一切正常

没啥技术性  但毕竟是一种经验

学习了就给点分吧

网友A:
这标题就不好了

网友B:
最后发现PCI上一个卡  是个还原卡吧hah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CPI还原卡这一说??第一次听说·。少见多怪了?

我今天也遇到个,也是PCI-E上的,莫非也是还原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发现PCI上一个卡  是个还原卡吧haha

不是还原卡,貌似是个并口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CPI还原卡这一说??第一次听说·。少见多怪了?

PCI还原卡貌似还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遇到个,也是PCI-E上的,莫非也是还原卡。

PCI-E的就不知道了....况且那是个老机子了.都没住是不是AG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就不好了

= .=你还不是进来了..